450舵机安装

楼主(2009-02-15):
买了三个
舵机
发贴问问安装调试方面的问题,
之前看了几种说法:
1、三个舵机摇臂在油门最低点时安装,调拉杆至斜盘水平;
2、在50%油门时,舵机中置,再水平安装舵臂,调拉杆至斜盘水平;
有些糊涂了。
有知道的说说看。
另外
我是T9
怎样在控上微调舵机咯
没有专门的舵机回中设备
总是有舵机在回中后
安装的舵臂不能水平或者垂直,总是差一点点,
怎样微调咯。
说明书上介绍的
好像只能微调某一侧
不能微调指定的舵机
有知道的,教导下。

网友A:
进舵机微调里就可以改某一个指定的舵机了

网友:
第二种说法正确,在上舵臂前,所有的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全部归到初始设置,微调也全部置中。这时候再在油门50%的时候平装舵臂。注意因为舵机、加工精度等原因很可能造成舵臂装不平,这时候在用微调调整。完成后上紧舵臂螺丝,再调整拉杆长度直至十字盘水平。现在你就进行油门和螺距的设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