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高手请进!无限1\10电车舵机问题

楼主(2009-02-15):
刚买不久的,正常直路行驶微调到车子直线行驶,向左拐弯回中正常,但向右拐回中的时候车子会向右偏,经检查是
舵机
回中不到位。。。即回中的时候有偏差。。
这是什么问题啊?舵机?控?

网友A:
分段卸开转向拉杆,试验舵机回中情况。多数是转向部位机械接触问题,如螺丝过长有卡位等等。

楼主:
好的,试试,今天玩更厉害了,向左拐就向左偏,向右拐就向右偏,,晕死。。

网友B:
轉向有可能不順暢, 也可能是傾角和束角不對!球頭的虛位大嗎?

网友C:
也可能是舵机保护器太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虚伪是有点大,主要是有一根摇臂跟舵机卡得太紧了,搞松了现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