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刀?

楼主(2009-02-15):
如题,淘把这个刀,刀刃直径14,刃长51,
不知道它原来是做什么用,
想用来精铣侧面,但它的锥柄装不成拉杆,也不知铣的时候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
看锥柄,是车床用的,铰刀吧,有点不像

网友:
机用绞刀。

网友:
车床上用的铰刀,加工孔用的

网友:
杀人不见血的刀。

网友:
正旋螺旋铰刀???呵呵挺有创意的

楼主:
铰刀?底是平的,估计认不进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锉刀

好像是
瞎编个名字
机用硬质合金旋转锉

网友:
不知能不能攻出个洞接拉杆,好的丝锥应该行吧

网友:
绞刀应该是有点锥度的啊,机床定位用的销都是有一定锥度的,我装过很多
这个应该是铣刀啦

网友:
锪刀?
------------------------
在车床、钻床或其他机床上用专门刀具,对工件上已加工的孔刮平端面或切出锥形、圆柱形凹坑的方法。简称“锪”。

网友:
刀是什么样的刀?金丝大环刀!剑是什么样的剑?羞花闭月剑!此刀么 ???天外之物,不认识

所以顶一下了!

网友:
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不认识

网友:
头一次见,这几天流行猜迷了??

楼主:
可以肯定不是铰,钻之类的刀具,因为底面没有刃,没有向下切削的能力
那就只能使用侧面刃切削,它的刀刃是正旋,切削时刀会受向下的力,
没有拉杆拉着吃刀量大了难免会掉,
那这把刀怎么用呢?分析之后认为它还是一把铣刀,
用于小切削量的精铣,刀刃多达18条,铣出的面光洁度会比较高

网友:
刀刃是反旋吧,楼上的看花眼了,还是我看花眼了,因此是受向上的力

网友:
看上图应该是莫氏2号柄的镗刀吧
LZ买的这把刀已经很钝了,齿又很密,如果想再利用需要在外园磨床上将所有的刃磨至适当的直径,再放工具磨床上修刀刃的后角,不过没有专业的设备可能有点难度,因为修前面的刃一不小心会把下一条的刃碰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