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可否用锡焊?(2楼已更新最终解决方案)

楼主(2009-02-15):
因为1.5mm铝板没料了,要等下次厂里进货时才能再蹭几块,整个底盘现在停工待料.所以用0.8mm的铝板先做起了炮塔.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画图下料,晚上假组了一下.不知道用锡焊焊不焊的住这个东西.

楼主:
2月25日更新:
实践证明,铝板是可以用锡焊的,但是难度极大,非一般设备和工艺能够掌握.在40块钱的铝专用焊丝+25块钱一把的200W外热式铜头电烙铁方案和45块钱的环氧树脂+玻纤布方案相继失败之后,最终10块钱的铆钉方案终于获得成功(实际上只用了大概5%数量的铆钉,差不多5毛钱).

网友:
铝好象焊锡焊不上的

网友:
散热器一般都是铝做的,你得准备个N大的烙铁吧!怕是温度还没上来就给散光了,连锡熔不了

网友:
焊锡焊不上的,我试过,要铝焊或者点焊

楼主:
这么薄的板子铝焊肯定不行

网友:
焊锡不粘铝

网友A:
铝.好像是氩弧焊的吧

网友:
貌似可以用银焊……飞机的铝部件都是银焊哦

网友:
 这么大一受力结构件用锡焊,即使焊上也就是个静态展示品。而且,还不一定达到基本的外观要求,

网友:
要用铜丝焊才可以!点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好像是氩弧焊的吧

网友:
焊锡肯定不行,焊上也不顶用,用氩弧焊可以更结实,只是焊丝不同有铁焊丝、铜焊丝、你那个用铝焊丝

楼主:
0.8的板氩弧焊肯定不能用,应为我1.5的板子以前就焊过,很容易烧穿,而且外观很差.今天早上已经买了铝专用锡焊,下午有空的时候拿角料试试.

网友:
本来我想:你猜
但是一看那么多楼了,就不说了,免得挨砖头
铝是肯定不能用锡焊的``````焊接是2个工件焊接处熔化为一体``````锡的熔点231.86℃,铝的是660.37℃。你说能熔到一起不?就算温度到了``由于密度的关系````这两玩意定多融来分层,上面是铝下面是锡```````所以```````你猜
0.8mm的料``````你强啊

楼主:
实在不行就用玻璃胶

网友:
.............玻璃胶``````````````小孩子过家家似的,那东西软`````沾的效果```````````

网友:
可以考虑用激光焊接!

网友:
用弧焊,或者找专业的焊师帮搞

楼主:
尝试了几次终于把专用铝焊焊丝的性能摸透了,在不加助焊剂的前提下要把铝面焊接上需要先把2个需要焊接的部件预加热,到焊丝的熔点然后把焊丝点到好焊的地方,这个时候焊丝内部的助焊剂会和铝表面发生一些化学反应,等冷却后2片铝就焊住了,试了下可以焊的很牢的.唯一的缺点是要把这么大个饭盒加热到200多度除非拿到火上去烤,个人觉得这样焊只适合小部件连接.我的焊缝很长,估计锡焊是指望不上了.

楼主:
又买了环氧树脂,不知道能不能达到目的

网友:
铜板不可以用吗?

网友:
锡焊不行,改用1毫米铁板

楼主:
恩,早知道就用白铁皮了

网友B:
我的炮塔本来是用不锈钢皮找人花了80块氩弧焊的,真的很失败丑的很,焊点突出不能磨、还有洞。你既然选择铝皮了就继续做下去吧,肯定的一点是外观不能破坏否则失去意义,光靠树脂强度不够的,既然那么麻烦了,现在看来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孔、穿螺丝、上角铁或厚铝合金加固,就用我这招吧,强度够了,缝隙就用你买的树脂填,再轻磨,应该很漂亮

网友:
铆钉上!
别嫌烦!
我楼下都找我发了几次警告了....叮叮当当的敲的太吵了..呵呵

楼主:
今天环氧胶到了,但是店家答应送我的玻纤布忘记给我放进去了,答应明天再发给我(真不错,送的东西没发还特意再给我发次快递.)先用纯胶水试了一下,烘箱里烤了3个钟头,粘是粘牢了,不过干后的胶层很薄,再加上本身粘接面积很小,总体来说效果不是很理想,打算等玻纤布到了以后里面衬上玻纤布强度应该够了,而且还抗震.

网友:
不可以的铝焊一定要用铝条焊才行还要专业焊机铜板加锡焊会焊强度够的技术差焊就不够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炮塔本来是用不锈钢皮找人花了80块氩弧焊的,真的很失败丑的很,焊点突出不能磨、还有洞。你既然选择铝皮了就继续做下去吧,肯定的一点是外观不能破坏否则失去意义,光靠树脂强度不够的,既然那么麻烦了,现在看 ...

这个法子好!!

网友:
期待上图,看最终结果

网友:
铝跟锡是不能焊到一起的

网友:
这么麻烦还不如铸一个,又美观又便宜。整这么多不搭边的工艺到最后还是不出满意的产品,那比铸的成本还要高。

网友:
一般0.8的板料没人会用焊接工艺,原因大家都清楚,批量的一般用模具压出来,不是批量的并且要求不高的,一般用折边铆接,一般的电阻焊都是针对厚度大的板材才使用,氩弧焊是针对超大厚度板材而且对焊缝强度有很高要求的情况才使用。工艺选择应针对所采用材料的物理特性进行,不要过分拘泥于真实部件的工艺方式。

如果一定要选择焊接方式进行加工,既能满足外观又能保证强度要求的有两个,一个等离子焊,一个激光焊,不过成本都很高。

网友:
用铁板做该多好,就不会有这些麻烦,其实用铝板也行,只是你这个太薄啦,,,,不好加工!!

楼主:
顶一顶,希望对也打算用铝板做坦克的朋友有帮助,少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2月25日更新:
实践证明,铝板是可以用锡焊的,但是难度极大,非一般设备和工艺能够掌握.在40块钱的铝专用焊丝+25块钱一把的200W外热式铜头电烙铁方案和45块钱的环氧树脂+玻纤布方案相继失败之后,最终10块钱的铆钉方案终 ...

我很想知道你做涂装的时候把铆钉头怎么办````````磨掉了又不行````填起来又回起一个个的小包`````

网友:
实践出真知,漂亮!!!!!!!!!!!!!

网友:
其实费这事干嘛,还不如用1mm钢板做更容易,且平整有钢度,折角有棱角看上去美观而且焊缝很少,也很容易用锡焊。楼主完全可以抛弃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想知道你做涂装的时候把铆钉头怎么办````````磨掉了又不行````填起来又回起一个个的小包`````

没必要磨掉,我所有的铆钉都是反敲的,其实质感还不错,我连漆都不打算上,东西如果做的不像真上了漆反而像玩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必要磨掉,我所有的铆钉都是反敲的,其实质感还不错,我连漆都不打算上,东西如果做的不像真上了漆反而像玩具了.

反敲还是会有突起的`````原来你漆都不上```
这个方法还是只适合你这种特殊个例吧,其他人肯定不能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敲还是会有突起的`````原来你漆都不上```
这个方法还是只适合你这种特殊个例吧,其他人肯定不能这么做

主要是因为已经做到这一部没办法改了,如果重新做我肯定会用铁皮+锡焊的

网友D:
渡过护城河了?终于可以发言了。楼主,一直在看你的1:16,用铆钉蛮好的,装甲类的有铆钉更有味道。你的铆钉是啥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渡过护城河了?终于可以发言了。楼主,一直在看你的1:16,用铆钉蛮好的,装甲类的有铆钉更有味道。你的铆钉是啥型号的?

用的工业用铝铆钉,零售40块一公斤(每公斤数量大概在6000个以上),最小尺寸是1.5,但是去买的时候1.5的没有合适的长度了,所以最后用的是2*3的半圆头铆钉.组装的时候在有螺母的地方头放外面,在没有螺母的地方头放里面反着敲.
另外还有种平头的.现在想想还是平头的好,可以直接用剪刀剪出螺母的形状来.

网友:
只有3毫米长还是短了点,貌似有2mm直径不到的螺丝钉,应该也可以就是费用相对大点。楼主你的行动部分做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