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球头扣是一次过14个全部换掉,还是按周期一对一对 ...
大家的球头扣是一次过14个全部换掉,还是按周期一对一对换?

楼主(2009-02-15):
按周期一对一对换的话是什么顺序?多少个起落换?

网友A:
我是到了不行或者炸鸡坏了才换
楼下继续

网友B:
我是炸鸡坏了才换或者到了不行才换
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C:
我是一次性全部更换

网友D:
不烂不换
楼下继续

网友E:
到需要换的时候换,不炸机的话可以用很久,炸机也要看情况的.

网友F:
2年了 一直没换过!(不过飞得很少.呵呵~)

网友G:
不烂不换

网友H:
这个东西的磨损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也不一定是对称的,一个一个检查间隙,感觉有间隙就换

网友I:
隨時檢查 鬆掉就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