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四合一坏了

楼主(2009-02-15):
接上电池,四合一亮红灯,操控舵机有反应,但是油门无反应,电池是刚充满的,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油门微调没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微调没到底……

油门到底就会乱跳,不敢微调到底,把油门配平杆往上拨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到底就会乱跳,不敢微调到底,把油门配平杆往上拨了点

油门到底就会乱跳?没遇见过……

楼主:
我刚才油门微调到底也不管用啦,就是红灯,偶尔会闪下绿的,绿的时间非常短暂,我怀疑里面烧了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油门微调到底也不管用啦,就是红灯,偶尔会闪下绿的,绿的时间非常短暂,我怀疑里面烧了啥

建议你上传一段故障现象的视频,以便他人帮你.
另外,你插拔过晶体没有?会不会将接收的和发射的搞混了?
你还是上视频吧!不要漏了细节……

楼主:
没有摄像机哦,就是舵机能控制,油门没反应,本来正常情况下四合一的灯是绿色的,但是现在是红色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遥控器反向开关那被人到动过,确实是默认成最大油门了。

网友:
要么黑人兄人气指数在坛子里这么高 只要有问题都件件解决 赞一个

网友:
不错,学习了,正准备给LAMA换四合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