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新手请教问题~路过高手请看看!

楼主(2009-02-15):
大家好! 004买回来一个星期多点了!现出现一个情况就是锁尾很差劲啊!我感觉N30电机不够力!就是给油的时候飞机必定会左旋!少油的时候又会右旋~!4合一调了一天了都调不好!怎么办呢???
黑人~您的改尾巴还没出来啊。。。我的材料都基本准备好了~其实我自己也想先动手了!就是不知道电机应该怎么固定。还有很多细节呢~~~~

网友A:
呵呵!惦记着我的尾巴……
星期一开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惦记着我的尾巴……
星期一开课!

呵呵,也想要你的尾巴上面的马达!!什么时候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也想要你的尾巴上面的马达!!什么时候有????

你是想学改尾还是等那团购的N30?

网友:
呵呵,看起来很多人都想要一条黑人的尾巴。

网友:
我也来凑凑热闹      试试看 调整下双桨 和桨平衡 应该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飞机已经不震动啦!!!!双浆是没有,浆平衡又应该怎么调呢?请赐教啦!
你的头像还没有换呀?~?~小女人!哈哈!我现在004的锁尾都是手动锁的,但是有时一大舵就掉高度,掉高度就得加大马力,一给油就左旋!而且这个左旋是怎么打右转都是没有用的!好可恶!!

网友:
黑人的尾巴,要!
尾巴上的机机 也要!
速度哦

网友:
调四合一要在电池足的时候调整   我已经调的很好了

而且锂电好像比镍氢锁的更好。。。。。这是刚升级锂电之后的感受。

004的陀螺会随着电力下降儿逐渐失效,这时候只要断电,再重新插电自检,就能有改善

楼主:
问题解决啦!是尾巴挂了~~~~~现在在等黑人的尾巴!!!!!

网友:
也要一条

网友:
等大家都把004玩熟了 让我把经验学完了 再上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