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入手GL450C 问个问题

楼主(2009-02-15):
今天450C到了,上电试机,发现上电后电调就会"滴滴" "滴滴"的响,没两声之间有一定的间隔(已确定油门在中间了),加了油门后,响声消失,我想问问这样是不是正常的啊,我看电调的说明书上说上电后,自检通过响两声就可以了,但是我这个为什么会一直响啊...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啊~

网友:
我也刚上,搞不清楚

网友A:
(已确定油门在中间了), 错      油门应放在最低位置

网友:
应该就是这问题油门要放在最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确定油门在中间了), 错      油门应放在最低位置

呵呵,是我写错了,是最低位置,用的T9的控,上面微调数字显示也是0了,油门也放到了最低,但电调还是会响....

网友:
刚寄来的话.....呵呵...很简单的问题..
电调是新的..还没调油门行程.... 电调叫你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B: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所谓的出厂调试、到手即飞等等皆是虚空……

网友:
还不如自己配一套

网友:
楼上几个说的好

网友(2009-08-19):
多看贴,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所谓的出厂调试、到手即飞等等皆是虚空……

LZ 这套不是RTF 吧?  我们早就不出T9 的套装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