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JM325的皮带应该多紧

楼主(2009-02-15):
昨天SJM325小炸,损失了尾管,现在刚换上去,结果老是追尾,有朋友说是皮带太紧了,请问皮带怎么才算装的正好

网友A:
就是参照450那样就OK了。用螺丝刀压一下尾把那的皮带,压到尾管中线时候感觉蛮紧的。就OK了。

网友B:
把皮带放在松香粉里搓一下再装就可以防滑,这样皮带就不用装太紧。

楼主:
那我的老是追尾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