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W电烙铁怎么焊不上A123(看看成品)

楼主(2009-02-15):
为了焊接A123电池,专门买了把100W的电烙铁,可是怎样都焊不上去,请高手帮忙了

完成了,最终的成品:

网友:
看图上小圆点可以知道,电池原来是点焊的 不是可以粘锡的材料,你需要先找卖电池的柜台 让他们帮忙点焊几个金属片出来 然后把线焊接到金属片上

网友:
1。试试把金属片用砂纸打毛,或用酸性溶剂清洗氧化层
2。如果那个片片是铝的,就不能拿焊锡焊了,要用铝焊丝,中关村见过卖的

网友A:
你这个烙铁尖头扁头?

网友:
请电弧焊,只能拿到外面让别人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烙铁尖头扁头?

尖头的

网友:
你如果把上面的金属片片剪掉了 弄死都焊不起 只能点焊了哈 到卖电池的地方去 我曾经就把10多个A123的金属片片剪了 弄死个人哟 跑疯了的

网友:
可以焊的,我就焊过,你是什么锡条?锡条内有松香吗,用好一点的锡条试试!

网友:
100W的应该是扁头的才好使,不过我已经不用焊了,上个星期再去买的时候学精了,直接让卖电池的给点焊好了,回来把平衡线和正负极线焊上就完事了。

网友:
我已经焊好A123了。方法要注意的。
LZ的电池没问题,不用再去点金属焊片的。我的电池就和LZ一模一样的。
1,100W电烙铁
2,焊锡膏(最好是小日本产的,一小铁盒的那种,10元,型号忘记了)
3,美工刀(最简工具,有锉刀更好)

先把焊接面上的氧化层刮掉或磨掉,露出新新的亮晶晶的金属色。
氧化层很薄的,打磨一下就可以看到新的金属色的。
这里要注意的是,要把需要的焊接面上的氧化层彻底打磨掉,才能很好的上锡
然后,均匀地涂抹一点焊锡膏。
用充分预热的电烙铁和焊锡丝同时在焊接面上,稍微用电烙铁来回摩擦焊接面,持续2~3秒,
焊接就充分地焊上去了。
焊好后,擦干净焊锡膏的残留物。它有严重的腐蚀性。
焊锡丝最好是含铅焊锡丝,虽然不环保,但是这个好焊。

网友:
焊过的,我的30W的烙铁都可以啊

先放些松香,烙铁烤烤,松香挥发了,就差不多能上锡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100W,不过我的100W貌似比你大很多,焊了一组电池,居然里面的电热丝短路了,烧了,又去市场买了一个6块的电热心装上。很好用。你的头子有问题,100W应该是很大的那种扁的头。

和楼上的说法一样,建议用焊锡膏。我开始是用电池上自带的负极铁片,就是你图上的那样,后来我去掉了,直接用镍片,因为镍片容易焊接,而且焊出来不会屁股很厚的一块。组号的电池看我发的帖子吧

网友B:
几乎不可能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乎不可能焊上!~

估计这位没焊过,怎知不能焊?呵呵

楼主:
综合以上所有建议,最终还是没能成功,我投降了,去找点焊吧

网友:
100W投降什么,你的尖头肯定不行,要不然干脆买个150W的,我不相信还不行。这东西也便宜,就20左右一把。

记住用焊锡膏,松香挥发太快了

网友:
我昨天都连续搞了3组6S1P了,就差平衡头没接而已。

网友:
50W的都可以很轻松就焊上了,100W的还焊不上?电烙铁的头首先要锉成马蹄形,然后上锡,要让烙铁头保持有焊锡,把焊锡膏涂一点在电池需要焊接的地方,用电烙铁给电池上锡,然后就可以焊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焊锡膏我有用的,尖头不行我把他切掉了,电池也可以上锡了,但是把金属片接上电池就死活焊不上了,气死人啊

楼主:
总算是焊上去了,大家看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
可以可以,不错的不错的~~~~~~

网友:
可以的,正极那个是镍片,多加热下,镍片可以搞下来,下面可以直接焊接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做好了3组 4S1P的,还有平衡头没接,上图庆祝一下。

网友:
在焊接处打一个和线芯一样的小眼。把线从小眼串过去了两过点上焊锡。最好打完小眼在用大一点的钻头在两过括一下。你试试看。

网友:
在要焊接和被焊接的部位做好清洁工作,这个清洁工作是指的去掉金属表面的氧化层。必要时用刀片刮或者没有沾染油脂的砂纸打磨。焊接的时候要使用助焊剂。还有,焊锡一定要用质量好的,前往不要用便宜的山寨产品。

网友:
切不可用砂纸去氧化层!用断锯条为宜。

网友D:
你的电池热收缩膜是在什么地方弄的

你的电池热收缩膜是在什么地方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池热收缩膜是在什么地方弄的

同问

网友:
我看了好多回帖說點焊點焊~~~!
千萬不要這么做,點焊能過電流只是很小而已,最好還是用銅片用錫焊接,!
你們說不上錫,爲什麽不上錫,好簡單1,沒有打磨,2負笈上,本來就有一塊4個孔的小片,等待下部上錫后可以拿掉,3沒有適當使用助焊劑,.!
我們遇到焊不到的東西會加入小量稀磷酸,這玩意焊電池,我們稱它做神仙水,真的錫流到哪就上錫上到拿~~
對於玩船的我們來說,我們絕對是不會用點焊的~~

网友:
一定用焊锡膏,很好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池热收缩膜是在什么地方弄的

在深圳华强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1P是3串1并? 还是就3串?

很明显是4S1P

网友:
低温含银量1% 内带助焊剂的那种电子元器件用焊锡丝。
电烙铁插电等10分钟电烙铁完全热再焊接,焊接前用塑料螺丝刀把手把原来焊接点轻轻敲平,用粗布把焊接点头搽干净。

网友:
以前试过焊,焊不上,后来才知道电池都是用点焊的啊!你们说用锡焊好了,会不会是虚焊的啊?再说过热对电池也不好吧~!

网友:
大电流点焊才是正道

楼主:
今天又做了几组,现在有5组,足够飞了:

网友F:
包装得不错,比我包得好多了,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热缩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包装得不错,比我包得好多了,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热缩膜

回楼上的,用康师傅的饮料瓶子的,塑封皮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用的,赶明给你发个照片,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楼上的,用康师傅的饮料瓶子的,塑封皮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用的,赶明给你发个照片,你看看。

哦,还有这用途?上图上图,呵呵

楼主:
今天一个不小心把锂铁当锂电充了,一看都充到4.18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赶紧放机上压着重物以悬停的油门放电,顺便测一下悬停时间,居然放了15分钟哦

网友:
我是这样焊的

网友H:
锡焊的小心啊!电流大了温度高了就会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锡焊的小心啊!电流大了温度高了就会掉的

请问有人发生过这种现象吗?我想温度高到能把锡都熔的话,电池都该烧了,毕竟是纸皮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人发生过这种现象吗?我想温度高到能把锡都熔的话,电池都该烧了,毕竟是纸皮包的

有高温的地方只有接头的地方, 电池自身不会热的

网友I:
电烙铁不能焊,30W和100W的电烙铁温度是一样高的,只是集热能不同,充电电池必须点焊焊片才可以用烙铁连线。直接用烙铁加温在电池上上锡,如果是锂电池等同于你在和生命开玩笑~!!!焊过的兄弟们你们焊好后电池烫吗?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有活性很高的锂离子,你在外面给它加高温,想想看你在做什么?

网友:
大约20年前焊过铁壳电池,  焊的时候用湿的布把焊点周围包起来, 电烙铁的功率要大而不是要小, 几秒钟就好了. 这样还没有等热传出去已经焊好了, 表面预先处理好, 不能反复焊.现在A123的表面是否上得了锡倒是不太了解.

网友:
我晕啊      我的60 W  的烙铁    焊的相当的爽

就用  松香焊剂

先前把  待焊部位  清洁 *(打磨一下

网友(2009-08-01):
为虾米我就焊不上去呢?都打磨了擦干净了 也用了松香 死活那焊锡就跟水银一样成球球了。。。

网友:
我用20W的电烙铁不用助焊剂一样焊,焊锡里的助焊剂一般已经够用了,当然有松香更好。
焊锡膏一般不用,感觉越用越不好焊。其实好的焊锡比助焊剂更重要。

网友:
我用60W焊的挺好,助焊剂自己做的,用一点盐酸加旧电池上拆下来的锌皮,泡至锌皮完全溶化就可以用了,感觉比松香好用些。

网友:
今天偶也整了氯化锌 实验室锌粒加30%优级纯盐酸过量 嘿嘿 奢华的助焊剂啊~果然有效 锡终于可以浸润焊接面了 用我的60W烙铁终于完成了第一组电池 那个难看的乱七八糟的焊点啊 不过应该不是虚焊了 下组应该可以做的漂亮一些了 焊完擦了好几遍 但愿不要腐蚀了

网友(2009-11-14):
引用 网友I:
电烙铁不能焊,30W和100W的电烙铁温度是一样高的,只是集热能不同,充电电池必须点焊焊片才可以用烙铁连线。直接用烙铁加温在电池上上锡,如果是锂电池等同于你在和生命开玩笑~!!!焊过的兄弟们你们焊好后电池烫吗 ...

很遺憾.....你說的說法不存在.~
如果你焊電池把烙鐵放在電池上10來分鐘.我沒話說.
焊電池就是要手快.!
些許稀磷酸..少量錫.2秒就上錫了.
當然前提是錫要好..

网友:
磷酸正在路上,成功后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