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004,电池6次循环后的经验总结报告

楼主(2009-02-16):
时间长度:电池冲放电6次,飞行合计时间不到1小时
地点:自家客厅
总结经验如下,请前辈门指点
1、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RTF”,还是看看论坛比较好!
2、买回家需要调整飞机前后平衡、左右平衡、平衡翼长度和角度(买回来的时候平衡翼角度超过30度)
3、电池需要前移才能比较好的解决前后平衡,自制支架可以解决,用自行车用的钢丝做方便
4、平衡杆炸断,用自行车钢丝淬火后可以完美代替(171MM长)
5、室内飞行受伤和被炸的主要是双孔拉环、主桨、平衡杆、滑撬、飞机头罩

在各种电子设备维持在出厂状态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可能的起因
1、在地面的抖动厉害。大多是摔了几次,脚架变形,四个支脚没有全部落地,调整一下就OK。不用再去调控、4 IN 1之类的
2、在地面的时候尾步自旋。摔了几次出现,可能是尾桨松动,把橡胶圈压紧尾翼后OK
3、在地面脚架平稳的情况下,飞机仍然抖动。可能是主桨“双桨”,把螺丝拧紧后OK
4、在地面或者即将起飞时向一边平移。可能是平衡翼摔了几次后出现了角度,矫正后情况减轻
5、炸了几次后,平衡翼角度改变。增加平衡杆两端的摩擦力,拧紧螺丝后OK
6、调整好飞机的状态,电子设备上的各种开关确实是RTF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调整过4 IN 1(主要是不会调),控上的微调也全部在正中间。可以悬停不超过5秒……
7、飞行技巧和修理水平跟飞行时间、修理时间是成正比的
8、待序……

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
1、面对机尾,起飞时还是有点向左平移起飞
2、蛙跳动作时,上升时是直线,下降时却向右下前方飞
3、目前只有一块电池,需要再买锂聚合物电池和平衡充,不知道什么品牌好?
4、控的电池已经快没了,还没买充电电池的,不知道什么品牌好?
5、双孔拉环室内飞行太容易挂了,是因为主桨碰到障碍弹回后磕到拉环上,反复几次拉环就断了。连外面包了塑料扎带的拉环(从论坛学的)也能削断
6、待序……

网友:
起飞向左平移是正常的。
蛙跳不用太在意。
电池最好配合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充,充电器一劳永逸的解决。B6就可以了。
控电可以考虑改锂电,经济实惠。

楼主:
请教植树兄弟,B6是什么东西?有无相关介绍,价格几何?
控改锂电是不是需要把控也改一下,然后充电器用什么充呢?
因为原控是装8颗5号电池位,锂电应该不会要这么大的位置,那么如何改?
烦劳植树兄弟指点!

我最理想的想法就是,买一块飞机用锂聚合物电池,控也用充电电池(锂离子就够),然后配个平衡充电器,但是充电器最好能给这2个电池充电用!我的控是0404,旁边有个充电插孔!

网友:
B6平衡充的价格你淘宝找下就知道了 比你的004都贵 ,如果将来打算上450,早晚都要买这样的高性能平衡充的。

如果现在阶段无法接受如此巨额的投资,可以考虑esky0851或者0852   ,0851三十多块钱,虽说不是真平衡充,凑合给004的锂电用也没问题了,论坛里很多人,包括玩一些玩450的人都在用。  0852一百三十多块钱,是真平衡充,精度很高,性能不错,就是噪音大,充电不快。

0851 和0852的口碑你可以在搜索里面用关键词查询下,看看再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植树兄弟,B6是什么东西?有无相关介绍,价格几何?
控改锂电是不是需要把控也改一下,然后充电器用什么充呢?
因为原控是装8颗5号电池位,锂电应该不会要这么大的位置,那么如何改?
烦劳植树兄弟指点!

...

充电器买个200-400之间的就可以了。
控改锂电只需要接出来电线而已。充电一样可以用平衡充,因为都是锂电嘛。
原控的电池仓可以放下锂电,没有问题的。

网友:
5、双孔拉环室内飞行太容易挂了,是因为主桨碰到障碍弹回后磕到拉环上,反复几次拉环就断了。连外面包了塑料扎带的拉环(从论坛学的)也能削断

主桨固定的太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买个200-400之间的就可以了。
控改锂电只需要接出来电线而已。充电一样可以用平衡充,因为都是锂电嘛。
原控的电池仓可以放下锂电,没有问题的。

200-400的充电器都可以上B6啦!近日我入手一个不带电源的,连运费在一起才355元!
使用这样的充电器算是到头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植树兄弟,B6是什么东西?有无相关介绍,价格几何?
控改锂电是不是需要把控也改一下,然后充电器用什么充呢?
因为原控是装8颗5号电池位,锂电应该不会要这么大的位置,那么如何改?
烦劳植树兄弟指点!

...

如果只在家飞的话你可以利用控上的那个电源插口,把控打开,把那个插口的正负极所接的地方互换,然后就可以用买机时候配的12v电源玩了.我用的v4也是0404的控,一直都是这么玩的,在家玩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在家飞的话你可以利用控上的那个电源插口,把控打开,把那个插口的正负极所接的地方互换,然后就可以用买机时候配的12v电源玩了.我用的v4也是0404的控,一直都是这么玩的,在家玩很方便.
           我也这么想,但是我的004配的哪个12V的适配器的接头是接电池的那种,难得自己再加一个可以插到控上的?

网友D:
004配的原装的充电器不是12V的变压器,好像是8.4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0-400的充电器都可以上B6啦!近日我入手一个不带电源的,连运费在一起才355元!
使用这样的充电器算是到头了吧?

我说的就是B6啊。不过B6还远不算到头,只是够用了。
我要是飞180和450的话用两个B6基本上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4配的原装的充电器不是12V的变压器,好像是8.4V的

我看了,确实是12V,不过电流只有300MA!

网友:
呵呵 都玩004 害的淘宝上好多商家都没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B6啊。不过B6还远不算到头,只是够用了。
我要是飞180和450的话用两个B6基本上够用。

飞450要两个B6啊?那我现在就没必要买B6了,我还打算以后飞450可以用B6当充电器用!

网友(2009-03-18):
电池建议你用7.4V1000MAH,非常的爽,也不用改动别的,也没有风险。牌子选个买的人多的就OK了。充电器建议买ESKY 0851 ,毕竟玩004追求就是便宜,2个小时内充完也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