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磨硬质合金车刀用60#还是80#的绿刚玉好?

楼主(2009-02-16):
如题,前段时间买了台500W的砂轮机,10年前产的,质量还行,3000RPM。再请教各位砂轮碎裂的事故经常有吗,安全操作还应注意什么?动平衡检查稍有偏心,能在轴上垫点东西吗?(比如说可乐桶的铝皮),谢谢
谢谢楼下的3位

网友A:
砂轮会爆,别磨软金属,别把气孔堵上。象铝一样的别磨

网友B:
磨硬质合金最好是金刚石砂轮!

网友C:
粒度粗的磨得快但粗糙。安装砂轮前应检查有无裂纹,手指勾住中孔用锤面轻击砂轮可听出。砂轮孔应稍用力左右旋转着装入轴上,不可有过大间隙。砂轮两面的垫盘直径不能过小,因为当砂轮磨损直径变小后,距中孔太近砂轮失去强度易碎。另外,两垫盘与砂轮间应垫鸡毛纸或石棉纸。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三位,我正准备换砂轮,不知是买60#还是80#的好

网友D:
磨合金80目太粗了,绿色的碳化硅也是老皇历了,磨完是很粗的锯齿刃口,不如直接用180~240目的金刚石砂轮,磨完可以直接用,也不贵几十元的样子,最主要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