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丝问题

楼主(2009-02-16):
大家的固定十字拖板和机夹钳的T形螺丝是买的还是自己焊接的啊?

网友A:
自制方法有二:①车制,车出螺丝(或手工套丝),将螺丝头按T槽宽度锯掉多余部分。②焊接,找一合适丝杆,一端根据螺丝头厚度锉、磨去螺纹,端部倒角3mm。头部用合适的铁板钻孔并用大钻头锪孔倒角。把磨过的一端台钳压入螺丝头并焊接,磨平即可。

网友B:
最好去买,也不贵,好用可靠。
焊的最好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