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电机无法启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2-16):
买了一个ELE 15A电调和ELE的
电机
,通电后油门推上去只听见电机在抖,却不转,用手拨一下才开始转。电机没带负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缺相了,看看是不是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B(2009-03-28):
可能硬件有故障了

网友C:
进角不对,换低进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