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控能玩模拟器吗?

楼主(2009-02-16):
我买了套FUTABA 6EX 2.4G的设备接模拟器没反应,请教各位如何接才能用     谢!!!

网友:
应该是玩不了呵呵我的也不行

楼主:
关键是FUTABA 6EX 2.4G的设备我无法设置PPM模式

网友:
2.4的不需要设置PCM直接可以玩模拟

网友:
2.4G的设备一般默认都是PPM模式的

网友A:
有没有真正用 2.4 的6EX出来 说一下呵呵

网友:
2.4 的6EX有教练模式吗?用教练模式可以的

网友:
我的DSX9 不能正常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真正用 2.4 的6EX出来 说一下呵呵

我用的就是这FUTABA 6ex 2.4g,很认真的说,可以玩,我现在在用它玩phoenix,用它也玩过其他几种,都可以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你没有设好,我都用DSX9正常玩过了

网友:
2.4的不需要设置PCM直接可以玩模拟。。。。。。正解

网友:
T7c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10C 的2.4G 遥控器直接插上玩不成,会提示你线路问题或未开遥控器。需要自己设为ppm后就能玩了。
玩模拟器时拔掉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