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改这类有刷电调的起始位置

楼主(2009-02-16):
内部电路主要是 LM 339 加功率管组成的,无单片机。 我用JR MAX66ADT 遥控,油门位置打到最低点转速仍然不低,调速正常的,只是油门起始位置太低了,我把油门中位调整调到了最低值还是会转,打算飞
滑翔机
的,这转速足够让飞机产生足够的滑翔动力了,降落成了大问题。我在LM339 6脚接了一个10K电位器,另外两脚分别接5V正负,做了调整后,起始位置可以随意调整了,但油门行程变得很短,这样油门很灵敏,不好控制。求懂得朋友说一声怎么改才能实

网友A:
6脚加接10K电位器电位器的另一脚接在什么地方? 可能错了 5脚接电位器 电位器另一脚接负 7脚与5脚接100K电位器

楼主:
3个引脚都用上,两边引脚接UBEC提供的5V的正和地端,中间抽头引脚就接6脚上。也就是调整了电位器等于调整了6脚对地的电压

楼主:
自己改好了,拆下LM339 11脚对地的电阻就行了(R7 5点多千欧姆)。如果要自己设定起始点就将此电阻换成20K 可调电阻

楼主:
相机坏了,就不上图了

网友B:
电位器,或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