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下载以后提示错误,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9-02-16):
下载安装以后,直接下载的Emu31覆盖后运行,弹出如下错误,求高手帮忙!

网友:
先输序列号

网友:
我也是这毛病!坐着一起等,

我菜鸟一个,望高手教一下,弄个全过程!#

网友:
第一步:
安装setup.exe

第二步:
运行桌面英文版 程序,打开SN.TXT进行注册

第三步:
运行RealFlight4_00_051.exe行进升级

第四步:
复制HH_RealFlightG4.00.051.exe 到G4文件夹进行汉化

第五步:
复制Emu31.exe 到G4文件夹,运行Emu31.exe 开始游戏

网友:
LS正解,也可用最新Emu3.3

网友:
4楼说的真好

网友A:
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的文档”的位置,目录中不能有中文存在。
因为g4要在“我的文档”中保存一系列的文件,如果路径中有中文,它是不会识别的。

网友:
我的好像就是碰见了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的文档”的位置,目录中不能有中文存在。
因为g4要在“我的文档”中保存一系列的文件,如果路径中有中文,它是不会识别的。

我的文档目录是 “D:\Backup\我的文档”,
每次启动 模拟器准备输序列号的时候就报错,我再去重新改一下我的文档目录,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