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立刚教练和老知青

楼主(2009-02-16):
我的华科尔原厂30A无刷电调很奇怪,经常在B,B,响以后就没有动静了,推油门无反应,要10-20分钟后,才可能重来。而且假如加油回头猛的话,也死机了,中途也不能油门回零,否则也死机。这是什么问题?电调有程序设置吗?怎么调呢?

网友A:
我可没用过华科尔的无刷电调,请楼主去咱们坛子里的华科尔讨论区 问下

网友B:
我用过好几个牌子的无刷电调,牌子好,档次高的电调会付上中英文使用说明书。对于那些无使用说明书的或只有英文无中文的,算是山寨货。但是山寨并不是没好货,他们都有个共同点,设置简单。先把控的油杆推到高位通电,后通机机的电源,听到确认声后拉下油杆,机子断电后再接电,这样电调就基本能工作。
我在5imx商城买过一个WK40A电调,因没有说明书,只能按山寨货处理。

楼主:
我现在为华科尔的电调伤脑筋,估计没坏,因为我就练习悬停油门都没大过,想是设置问题,保护了。但怎么解决呢?送回原厂修,来去邮费时间,很讨厌啦,现在只好飞有刷。

网友C:
华科尔电调不需要设置,只要遥控器油门处于最低位就行,然后就可以启动了,开机放到最大油门是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