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T1嚴重震動的元兇

楼主(2009-02-16):
今天終於揪出360T1尾總成嚴重震動的元兇......!!!

360V1版的尾轉速比是1:4.8.....
所以如果有震動,其震動程度絕不會比360T1版來的嚴重,因為360T1的轉速比是1:5.1

聽說老大還要出1:5.3齒比的改裝件來改善尾舵的鎖定效果......
但一般市售的大小機種的尾轉速比幾乎都是落在1:4.8左右,
而T1版1:5.1的轉速比已經高的嚇人了,現在還要出改裝件提高尾轉速來改善尾舵鎖定效果.....:funk:
這恐怕不是個權宜之計,請老大三思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EeermcwKBE

楼主:
目前我的替代方案是......
用SJM 325尾波箱碳纖側板取代原本的金屬件~~
原本停懸就會出現的震動噪音消失了....其效果請看影片...... (上傳中)

PS:T1版本的尾管發現有過長的現象,導致皮帶的鬆緊度無法調整.....
    建議T1版的機主把尾管拆下,尾管前端裁掉約2mm左右即可將皮帶放鬆一些!!!
    皮帶放鬆一點後,法蘭軸承才不會太快掛點,震動現象也可以降到最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QpH8INQtWA

T1版的皮帶鬆緊度要注意喔

T1版的皮帶鬆緊度要注意喔

网友:
升高尾桨转速之后必须降低感度

网友:
360T1 是不是不能熄火降落 还有215

网友A:
感谢熱心测试和关注。身为厂家我们须更为謹慎方可定案,之前提过1:5.3或增加尾桨攻角或加大尾桨以应对暴力之锁尾不足的v1360。都只是方案之选项而己,一切都有待实物做测试验证此较才会拍板,并未锁定在某个方案,請查实並請放心。減小震动也是我们长期努力的工作,若能简单搞定当然最好。我们其实在做全面的更深层的研究中。请放心,天下无难事,我是有心人。也必将免费分享用户们

楼主:
SJM加油.......老大加油~~~!!!!
讓原本就好飛的360V1跟360T1更加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熱心测试和关注。身为厂家我们须更为謹慎方可定案,之前提过1:5.3或增加尾桨攻角或加大尾桨以应对暴力之锁尾不足的v1360。都只是方案之选项而己,一切都有待实物做测试验证此较才会拍板,并未锁定在某个方案,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熱心测试和关注。身为厂家我们须更为謹慎方可定案,之前提过1:5.3或增加尾桨攻角或加大尾桨以应对暴力之锁尾不足的v1360。都只是方案之选项而己,一切都有待实物做测试验证此较才会拍板,并未锁定在某个方案,請 ...

   360T1带熄火降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