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REALRACE G2 在XP中怎么会运行不了。分享一下

楼主(2009-02-16):
在XP运行不了的原因是显卡对这个旧款软件不支持,只要你用旧卡或板载显卡就可以了。前提一定要旧款。
顺求教REALRACE G2 在XP中。ATI显卡支持DX9。0卡用什么版本的驱动才好。

网友A:
我的 NVIDIA GEFORCE 6600LE 無法開啟 RealRaceG2 ,更新顯卡版本也是相同,都有支援 DX9.0 最後換 ati radeon 9250 才解決了這問題(顯卡不用更新版本)~
應該是顯卡的驅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