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F6在450上的设置

楼主(2009-02-16):
在论坛里潜水很长时间了,学习到很多东西,前两天在网上买了一套450SEV2,按照鸟哥的帖子经过两天的组装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在
遥控器
设置上遇到了问题,我的遥控器是ff6的,好像已经过时了,根本查不到相关资料,更别提设置了,我昨天弄明白了CCPM的设置,各个通道也没问题了,就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连杆长度装完后,油门最低点,螺距-10度,油门60%-70%时,螺距为0度,怎么才能把油门最低时设成0度螺距,油门60%时设成+5度螺距,油门最高时+10度螺距呢

网友A:
我想亚拓的说明书上写得是非常详细的,你得先切换到3d模式下设置,正负螺距为正负11度左右.然后把油门推到50%,对应的螺距应该是0度左右,如果不是的话,请用连杆调整,当然也可以调整螺距控制舵机的行程大小.

楼主:
ff6有3D模式么?我现在没用3D模式已经是正负10度了,连杆是按照说明书的要求长度做的,我现在只是想让它悬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