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g3模拟器马上成功出问题

楼主(2009-02-16):
进入g3后 在校正遥控是  第3个通道不动     finish按钮不便黑     请指导

楼主:
续 图

截图

网友:
不知道,但要学习

楼主:
高手现身啊

没人回答自己顶

网友:
我想知道,你是用的什么版本的G3。是从EMU进去的吗?如果从EMU里面进去的,你在EMU里的通道设置不对,刚好丢失了第三通道,进入G3后就会这样。

网友:
我也是天地飞 +G3  感觉设置起来有点复杂  看来成功不成功还是方法的问题

网友:
不要改EMU选项的任何设置,并且要把EMU的各项值设为默认的。PPJOY也不要勾取反选项。在G3里面把需要取反的打勾,这样校准的遥控很准确

楼主:
上图解疑

郁闷之极

emu自测

Wasyfly都能动

用easyfly时1-2能动

用easyfly时1-2能动

网友:
EMU里面不是有个自动探测吗?用这个检测一下控。因为不同的控,这里的数值是不一样的,至少我用0905A,就和你的不一样。要先确保这里探测出来的是正确的,后面才能玩。

楼主:
探测过

就是始终x2=0   其他均有数值

网友:
有些迷糊,新手学习中

网友:
设置是很麻烦,还是XTR好

网友:
我也觉得XTR好

楼主:
终于解决了 过程繁杂

在kkkkkk同志的大力帮助下,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也能行,此问题困扰了好几天  都把我郁闷得快疯了,在此向kkkkkk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受kkkkkk同志助人为乐精神之感召,我也愿帮助此问题的模友-----kkkkkk的独家秘籍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