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走刀箱和尾座的c0820A 值得入手吗?

楼主(2009-02-17):
小弟前几天去回收金属公司,看到一台c0820A无丝杠车床,机身很小,两条导轨是平的,有很厚的保护油,主轴20通孔标配弹簧卡头,打开床头箱看到是皮带变速,机子本身设计无丝杠也无走丝用的挂轮,主轴上有一点点浮锈,380V三相电机 ,功率1.7KW,整机大约7成新,带一个120W冷却水泵整体完好。

缺少走刀箱,走刀双杆,尾座。

这台机JS叫价3500,估计3000可以拿下,小弟打入手改数控,加工些小件,各位老大看看该机可以入手吗。

以下是我在网上查到的该款机型号详细资料。

主要用途和特点:
    本机床适用于加工Φ200mm以下的钢件,有色金属零件,用弹簧夹头夹持,可加工Φ14 以下的棒料。本机床能完成车削圆柱,圆锥,阶梯轴,端面,镗孔,切槽,攻,铰螺纹等工作。
    本机床特点:精度高,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附件齐全,并具有纵横无级机动进给系统,因此可广泛用于仪器,仪表,轻工,电子,医疗,电影机械等行业作单件,小批和成批生产之用,特别适用于有色金属小型零件的精密加工。

主要用途和特点:
      本机床适用于加工Φ200mm以下的钢件,有色金属零件,用弹簧夹头夹持,可加工Φ14 以下的棒料。本机床能完成车削圆柱,圆锥,阶梯轴,端面,镗孔,切槽,攻,铰螺纹等工作。
      本机床特点:精度高,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附件齐全,并具有纵横无级机动进给系统,因此可广泛用于仪器,仪表,轻工,电子,医疗,电影机械等行业作单件,小批和成批生产之用,特别适用于有色金属小型零件的精密加工。

  主要技术参数:
  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200mm
  最大工件长度 350mm
  刀架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120mm
  主轴孔径 20mm
  主轴内孔锥度 30°± 6’
  弹簧夹头最大通孔直径 14mm
  主轴转速范围 565-3590r/min
  刀杆截面尺寸 10×10mm
  中拖板移动最大行程 100mm
  大拖板纵向移动最大行程 300mm
  纵向进给量 10-200mm/min.stepless
  横向进给量 4.2-84mm/min.stepless
  主传动电动机(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 0.4/1.1/1.5kw
  机床外形尺寸(长×宽×高) 1413×660×1250mm
  机床净重 720kg

网友:
老兄你的图可能贴错了,这图是高精度仪表轴车床CG0820M,要是3000米那是相当滴便宜,目前新款同类床要9万多哩,少走刀箱和尾座的c0820A通常是这种,手板机 仪表机 垃垃机,全新也就几百元

楼主:
很高兴万用表老兄还在线,我确认我贴子中的图上的机床和我实际看到的一模一样,该床左边有 shanghai 200 的很大的字样。

网友:
要是这样还真便宜,不过在回收站里不知还有多少姿色,况且少零件。这床加工范围比较小,但床很重,连底座近一吨,而且很多传动,刹车机构与底座是连为一体的,不能分开....

楼主:
我当天尝试用手转动主轴,很容易就转动了,没有卡的感觉觉得主轴问题不大。主轴上有许多油,成色很好。

不过这个东东肯定不那放楼上了,只能放一楼。

感觉就是加工行程小了。通孔也小。不过那个电机标1.7KW,不知道这么小的主轴上1.7KW是什么感觉。

网友:
前段时间废铁的行情好象是2元/公斤,一吨废铁就是2000元,不过,没见东西不好说,给JS再来几刀,说少配件呵呵,废铁价拿下,哈哈

网友:
看看能买到尾座不,要是买不到尾座,不建议下手,反之2800以内应该拿下

网友:
我固计那床有不一般的问题 三思啊!!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的意见,我改天去打个表测试下精度,多拍点照片让各位参考下。

网友:
JS不会吃亏的,价格便宜肯定是有原因的。当然除非JS对这东东不太懂,但专门收这个的公司应该不会不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