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福州电直高手

楼主(2009-02-17):
本人属超级大菜鸟。原本想在儿子一周岁时买个遥控直升机逗他玩,结果一连几天在网上浏览之后,自己倒渐渐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原打算买个三通的阿帕奇、野狼什么的,能飞又酷,小孩子准保喜欢,结果... ...最后买了个ESKY LAMA V4,作为涉足魔界练手之用吧。
现在问题来了,我买的这个V4怎么好像有问题啊。我慢慢加油,离地十公分飞机就开始或左或右或后地乱跑,是我操作问题还是飞机本身的问题呢?所以想找个高手帮我看看。如果飞机本身正常,只是我操作不当,那我就放心了,慢慢练就好了。如果是飞机本身有问题,我好找卖家换啊。我在福州,请福州玩电直的朋友帮帮忙啊,我姓刘,电话是13905000368,在此先行感谢啦。

网友:
老哥,你要先上模拟器,再去飞啊,还有,lama很好飞的,

在慢慢加油时,感觉要离地的时候,左右漂的时候,要稍微推大油门,(稍微)。也就是要做到果断离地。

然后,按遥控器的手要做到若有若无,也就是不要把控制杆空的特别紧,也不要放松到会滑脱手。

升到一定高度后,现学习起降,再学习定高。最后学习青蛙跳,再悬停,再飞航线。

祝你早日爽飞!

网友:
拉马虽然算是很简单好飞的航模,但是也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第一次飞起来乱飘很正常。

飞机有问题也没事,模型是经常坏,经常需要调的。

网友:
其实lama也不太好,太不稳定.小飞机就是这样的,但主要还是手法问题..多练习就会好多的.

网友:
刚上手是这样的

网友:
慢慢飞就习惯了,lama是很好飞的。等你手感来了你就知道了,航模就是这样的。不会飞时就感觉会乱飞,等你上手了就知道了。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解答,看来主要是还不熟练,需要慢慢练习才行。目前的问题,是否首先要先把飞机调整好,用一个正常的飞机来练习呢?如果是这样,该怎么调啊,有没有福州的高手能手把手教一教啊

网友:
你加福州(周末飞飞)群里就有很多飞电直的。

我在新店,你在那个区?

楼主:
回9楼

我们距离不远,我在省体中心附近。我已经加入周末飞飞了

网友A:
楼上的我们快成邻居了哦,买了wing还没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我们快成邻居了哦,买了wing还没组装。

网友:
呼叫一下秋天吧,听他说经常在床上玩lama

网友:
顶下咱福建模友、、、、

楼主:
郁闷郁闷,极度郁闷中。本来我的V4起飞都不错,悬停个十几秒钟都可以了。结果让我心血来潮换了金属升级件,这下好了,根本不停使唤了。我试着调来调去怎么都不行。谁帮忙帮我调好啊,唉,本来兴趣刚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