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還是 Futaba T7CHP

楼主(2009-02-17):
如題, JR DSX7 還是 Futaba T7CHP?

网友A:
lz如果只飞一架飞机那么futaba可能好些。如果还想多控几架jj那建议jr的。jr接收机性价比高些。当然有米另说。

楼主:
我是用來450直, JR DSX7 還是 Futaba T7CHP?

楼主:
T7CHP 不能顯示螺矩曲, DSX7 可以嗎?

网友B:
我也推荐fut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