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电池足与不足表现不一样?

楼主(2009-02-17):
电量足的时候JJ逆时针转,电量不足的时候又会顺时针转,虽然可以通过微调搞定,但又会出现打舵到顶一样,但左右转向的速度不一样了,请问应当怎样调四合一。

网友:
尽量让电池保持充足。。别过放

楼主:
没过放,我用电显的,也就是说电量在4.1V左右和3.7V时表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量足的时候JJ逆时针转,电量不足的时候又会顺时针转,虽然可以通过微调搞定,但又会出现打舵到顶一样,但左右转向的速度不一样了,请问应当怎样调四合一。

个人的经验是:按电足的时候调!
理由:新换的电池飞行正常容易控制,当出现你说的现象的时候,也就没多少时间好飞了(大概3、4分钟吧),干脆降落换电池……。这样,也能起到保护那精贵的电池的作用!

楼主:
谢谢,我明天再调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