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贴

楼主(2009-02-17):
汇报各位老鸟:

自2月14日购机以来,目前已经可以在模拟器上悬停,斤斗,横滚,倒飞;

计划本周四真机首飞!

大家期待我的炸机图吧!

网友:
JJ调好就没事!

楼主:
关于JJ调好,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用原装的玻纤桨,地面试机很平稳,但是换上兼容的木浆,

机器轻微抖动,同时有双桨,请教各位,有谁有经验检查和调整桨,还有需要什么东西调整?

网友:
我们一定力顶楼主的炸机帖 、、

网友:
关键是要会调

网友:
LZ进度太快了,恐怕基础不扎实.你可以用G4中的选停训练模式测试下.如果能过的话再练下一个动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JJ调好,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用原装的玻纤桨,地面试机很平稳,但是换上兼容的木浆,

机器轻微抖动,同时有双桨,请教各位,有谁有经验检查和调整桨,还有需要什么东西调整?

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半是桨的重心/重量没调平。先把两个桨重心调到一致,然后由再在轻的桨重心处贴胶带把重量调到一致。

另外木桨有可能有变形,还是推荐用玻纤或者碳纤桨。40元的飞越玻纤桨质量就很好。

网友:
楼主进步 也太快了吧,不知道上真机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了.

网友:
太夸张了,我练了快一个月模拟器了,每天基本都是3个小时以上,里面那个悬停测试我也才到18级(还是蒙混过关的哦).你2月14日到现在才10天,你都可以做这么多动作了??

网友:
呵呵,还是在多练练模拟器悬停吧,这可是省钱的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