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载重

楼主(2009-02-17):
今天没事,搞搞450到底能载多重的东西起飞?
载重:600ml*2=1200ml的XX牌的水,重量是:628克/瓶,即是628*2=1256克,也就2.5市斤.机子是450,马达3550KV,12T的齿,2200mAh20C的电,全配重近800克.
试过结果:也就能飞这么高了.而且飞起来感觉很笨不灵活.也许1000克以内应该飞得没问题!
顺便说说,机子的尾轴是光驱光头导轴做的.飞起来特稳,可以说没震动.想起之前的那些所谓正厂的,副厂的尾轴,真是心寒.没一根比得上.商家们也该好好反省了吧?尾垂是炸坏的尾管改装的,也不错!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90380&share=true[/cc]

网友:
牛,把它装上火jian就成武直了

网友:
拉得好勉强的样子、、、、

网友:
楼主的飞机好

网友A:
看LZ的视频我突然有个想法,给450底下绑两个空矿泉水,不就可以代替练习架了?

网友:
担心旋翼头飞出去

网友:
虐待飞机

网友:
建议LZ改一下螺距曲线再试下,现在的悬停油门要高多了,按原来的螺距可能大了点。

网友:
LZ是个有心人,之前看过他做过类似实验了。
录像里明显还是利用地效在飞,是最大油门了?
我想能摆脱地效的极限就是自身一倍重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载重是飞不高了,已最大油门了!我想它载个与它自身重量一样的东西来飞算好点吧?.另8楼的兄弟,我的油门:0%,50%,100%螺距分别是:-2,+6,+11.如果把螺距再加大更没力,因转速不够呀!

网友:
把水倒掉,可以当浮桶,可以在水上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载重是飞不高了,已最大油门了!我想它载个与它自身重量一样的东西来飞算好点吧?.另8楼的兄弟,我的油门:0%,50%,100%螺距分别是:-2,+6,+11.如果把螺距再加大更没力,因转速不够呀!

螺距减小点试试

网友:
小心把JJ给累着

网友:
还不止的,我带了2斤多的东西还飞了四米高度

网友:
当心把主轴轴承搞坏掉

网友:
这样怎么会把主轴轴承搞坏掉,没道理吧

网友:
中联螺丝断裂,旋翼飞出

网友:
以前在坛子里看过一个450载重视频,脚架下挂了个羊角锤+老虎钳.好像也是勉强离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LZ的视频我突然有个想法,给450底下绑两个空矿泉水,不就可以代替练习架了?

我倒是觉得可以用2个空矿泉水瓶做浮筒,

做支架不如用毛衣针加上乒乓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载重是飞不高了,已最大油门了!我想它载个与它自身重量一样的东西来飞算好点吧?.另8楼的兄弟,我的油门:0%,50%,100%螺距分别是:-2,+6,+11.如果把螺距再加大更没力,因转速不够呀!

我的意思就是减小螺距,保持电机转速。一般电机有个扭力曲线和功率曲线的,减小螺距保持转速在最高功率输出位置,一般这个转速是比较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呀!有空再调几种螺距来试。再换个11齿的马达齿......非得试出它到底能载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飞4米就应该还能再高啊!

网友:
把空瓶绑上可以水面上起降

网友:
看着心疼啊                          。

网友E:
我还真没想到450的载重有这么大呀!
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叫新手练悬停时,接上三四块电池,搞个3S4P来飞算了,一次飞它个二、三十分钟!省得老是在换电池!

网友:
载重是大,但大到一定限度虽然能飞起单很难飞了,炸机后落地更猛损失更大

网友:
减小螺距让转速快点试试呢

网友:
勉强飞不高

网友(2009-04-05):
回复 楼主:

网友:
欢迎出新的报告。

网友(2009-05-07):
跟你飞机的主轴轴承过不去呀

网友(2009-07-28):
引用 网友E:
我还真没想到450的载重有这么大呀!
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叫新手练悬停时,接上三四块电池,搞个3S4P来飞算了,一次飞它个二、三十分钟!省得老是在换电池!

很大一部分电力都消耗在电池的重量上了,得不偿失。

网友:
空瓶子当练习架的想法好啊

网友:
装台摄录机试试,呵呵

网友:
强拧得瓜不甜。。。

网友F:
强!一块砖好象可以啊

网友G:
楼主 你这机 是GL 450S 的还是 GL450SV的 《还是自己升级的 机身侧板是什么材质的 那买的》 要是450SV 括号你面的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