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电机,想做个滚筒抛光机,请大家给个指点(还是送大家子弹挂件)

楼主(2009-02-17):
大家好,在这个坛子里,我得到了的大家的帮助,我非常感谢!
我的现在想DIY台滚筒抛光机,思路如下:用电机做动力,带动横着放的滚筒,滚筒里放磨料,主要抛光我的挂件的,呵呵。
要求机械传动的部件要少,还能调节电机转动速度,能快能慢。滚筒我也没有做过,但是我见过,就是密封的有机玻璃桶。
请大家指点,呵呵,礼物还是子弹挂件。
在这里我先谢谢大家

网友:
我那子弹壳呦 盼地我眼也花了 头发也白了~~~~~~~~~~~~~~~~~~~~~~~~~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功率小的直接买个风扇调速器就行  几块钱  然后去修摩托那里买条废旧链子和废旧齿盘(一大一小2个 一共约15块钱左右) 然后回来大的车个连接法兰或者直接在你那滚桶上打套孔 安你那滚筒上 小的车个过度套 安你那电动机上 链条传动

注 风扇调速器 看型号 一般是100W以下吧  220V 交流

网友:
^_^, 还有子弹啊,我的还没看到呢,哈哈

用个减速电机就行了,调速同意楼上的,用风扇调速器 , // 个人觉得调速没必要

用减速电机带滚筒, 不要直接用电机,直接用电机速度太快力量小,而且东东容易飞出去

减速电机是现成的。速度慢,力量大

网友A:
找一个雨刷电机(最好是GM车系)直接带动滚筒 其他参数不祥,无法作答。

网友:
滚筒不用做的,淘宝上有卖的  还不贵大概几十元还有大有小呢 ^_^

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我看见一个用铁管(当然是很大的那种)做的抛光机,减速机带动,放料门用胶封边,抛的时候门是上紧钉的,里面有缓冲隔层,主要是防止物件在自由落下时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雨刷电机(最好是GM车系)直接带动滚筒 其他参数不祥,无法作答。

      我玩过雨刷电机,黑色的挺大的那种。用它带动滚筒还真是挺简单(在街上看见过卖瓜子的炒瓜子机器就是用它驱动的),不过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QIONGREN 兄弟,你的超级大弹壳我还在包装箱里呢,呵呵,千真万确的给你留着呢!没能发出的原因,您也知道,稍微体谅我下,我想很快能发出去,呵呵。在这个坛子里 ,还有GREENAPPLE兄弟的礼物没有送。我也留着呢。真心感谢你们!
不要责备我哦!

想要礼物的朋友们,直接留个地址,电话,姓名发短信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一次抛光的重量约30斤,那需要多大功率的减速电机?

网友:
买个甩干机就完了。

网友:
我见过的抛光机箱是六边形的柱体

网友:
30公斤负荷不小的  你最好能详细说下 你那圆筒的直径  需要的转速 你现有电动机的转速 功率

网友:
一次三十公斤!!!!!!!!你有多少啊,这东西并不要很高的速度。我以前有个一次抛十来个壳的是立式的,和水泥搅拌机一样的东西,筒体是不转的啊

网友:
收到了64式蛋壳,表示感谢!还有其他型号的蛋壳挂件么?

网友:
看看老外的滚筒砂皮机做法,磨平面不错

看看老外的滚筒砂皮机做法,磨平面不错,你要做的抛光机和菜市场的家禽去毛机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去毛机用的是胶皮,你用的是磨料,哈哈,可以用旧洗衣机改制

http://www.rockslide.org/drum%20sande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