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电焊机焊把线和电焊条

楼主(2009-02-17):
请问师傅,200A的直流电焊机的焊把线应选多少平方的(不要太大的余量) ,焊方管,角铁,应用什么类型,型号的焊条。

网友A:
焊把线 我有些 你要多少米 QQ395831701
以前买电焊机没用 剩下的 比店里便宜点

网友B:
焊把线最好选25m2(25平方)的,16的也凑合。焊条选J422型2.5或3.2都可以,主要看工件和焊缝选焊条和电流,灵活掌握。

网友C:
我的焊机是买的280元的铝线焊机,9.5KVA的。我用的是单位的接地短路线,16平方毫米的。连续焊接半个小时,焊接热的不行,但是我的先好好的,没有一点的温度。线是8几年的老货。比现在的35的都要粗。

网友D:
也看长短,我的焊线用细的,因为才二.三米根本沒亊

网友E(2009-03-28):
25的够了

网友F:
楼主,焊方管与角铁用不着200A电流呀,有100A足够了.这样如6楼所说25平方足够了.当然,焊把线不能太长,否则压降的太厉害,不能使用.

网友G(2009-06-22):
要35的才行

网友H:
逆变焊机好象对线的长短要求不大 粗点的铝线别人也在用啊 我用汽车的马达线 3-4根连起来 没事好用

网友F:
电焊条直径选用3.2比较合适,可以长时间使用,型号J422

网友I:
这么简单的东西 随便点就可以

网友J(2009-10-25):
che
也挺好,讲得不错.

网友K:
9.5KVA?家里的供电能带得动这么大的负荷吗?

网友L:
5~6A/平方毫米,如果经常在200A下使用就至少要35 平方毫米,才不会发热。如果一般只在150A以下用25平方就够用,150A以上不要长时间使用是可以的。

网友M:
学习前辈 好榜样!

网友N(2010-01-02):
请问:搭铁线也用这么粗的线吗?

网友O(2010-06-04):
搭铁线也用这么粗的

网友P:
电焊线越粗越好,可以用多股普通塑料表皮的铜电线拧在一起,每根电线不用扒皮,只要两头的铜丝拧在一起就可以了。外面再用塑料胶布缠一下。每段3米长就可以了,太长不方便。
电线粗,通过电流的能力强,同样时间内能通过更多的电流,电线就不会发热。如果太细,那电流通过能力弱,电线就发热。我用了8股6平方毫米的电线拧在一起,效果不错。用的现有的旧电线,省下买新线的钱了。

网友Q(2010-09-18):
我买的50平的,结果买回家才发现太粗了,安都不好安

网友:
焊机是交流还是直流的好?

网友:
多股电线拧在一起不好用,太硬。还是去买专用电缆线吧。很柔软,用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买的50平的,结果买回家才发现太粗了,安都不好安
 我的焊机200A用3。2焊条,25平方8米长都嫌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