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004原地左旋问题~`在线急等

楼主(2009-02-17):
004 加油一直左旋 油门越大 旋转越疯狂 电机没有接错 请问如何调整 在线急等

网友:
1、004飞了多久了?若是2个月以上的话,多半是那尾马达出了问题。
2、新飞机的话,多半是4IN1没调整好!尾马达力不够。加大PROPORTIONAL的量(顺时针调整)。切记:调整后,要重新加电,即通断电一次,让4IN1里的微机重新启动并自检。

网友:
中立点先调整下试试

楼主:
还是转的厉害啊~ 尾浆往右打 不转 飞机还是继续左传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按的不对啊 4合1调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004 加油一直左旋 油门越大 旋转越疯狂 电机没有接错 请问如何调整 在线急等

电机没接错?上个图片让我们看看……

楼主:
我试过反过来接 转的更厉害 我拆了重新装看看 吧

网友:
遥控器微调检查了吗?

四合一的gain试着调过吗?

还有一个可能,检查下尾轴是不是松动了?松动的时候尾桨齿轮盘会来回滑动,不能和尾电机齿轮保持接触,导致尾桨丢转

楼主:
检查过都正常 我想问下 打右舵 尾电机不转是正常吗?  一般右转尾电机 是反转还是不转
啊 主要对原理不太懂 我试过  不让尾电机转 j机身也向左旋转 让尾电机正常转 机身
转的更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过都正常 我想问下 打右舵 尾电机不转是正常吗?  一般右转尾电机 是反转还是不转
啊 主要对原理不太懂 我试过  不让尾电机转 j机身也向左旋转 让尾电机正常转 机身
转的更厉害

我看你这状况是不是反向了啊?
应该是向左打尾舵尾电机不转吧?
你想啊,尾桨转起来是逆时针向右侧送风保持机头正直超前,转速快了,自然尾部向左机头向右,要是想让机头向左尾部向右转自然就是降低尾桨转速了。
这样一想不久简单多了么?

楼主:
我也怀疑是尾桨的 先谢了 回去试试看

楼主:
 植树大人 ~再次感谢~终于找到问题了~犯低级失误了:之前因为换016的脚架把飞机大卸八块,装的时候 只记的4和1上主尾电机的插口,没有记正反面,通过你们的图片发现尾电机的面插反了(正负反了),幸好没烧东西 控改了美国手 模拟器上正常 (因该没有问题了吧)现在上班等回家试下~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当个菜鸟还是很幸福的

网友:
确实啊 有黑人 8仙 植树 一辉 还有很多一时记不起名字的 我们菜鸟真的好幸福啊~

网友:
有这么多玩004的朋友,真是新手的福气,可惜我上错华科尔,玩家太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植树大人 ~再次感谢~终于找到问题了~犯低级失误了:之前因为换016的脚架把飞机大卸八块,装的时候 只记的4和1上主尾电机的插口,没有记正反面,通过你们的图片发现尾电机的面插反了(正负反了),幸好没烧东西 ...

早就怀疑你将线接错!
上个图片的话,早就可以发现问题了所在了……
以后要学会利用图片说话!

网友:
小飞机都有地效应,如果快速飞起来过1米还有的话才是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