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模型零部件的话,用什么材料简单好用?

楼主(2009-02-17):
想铸造个塑料的车轮,用什么样的材料好呢?能保持一定强度,又好买到的。

网友:
尼龙,可以直接买到棒料,聚甲醛和聚四氟乙烯不太好买,特别是后者只能切削加工

网友:
铸造的一般是金属.
塑料类一般是注射成形或浇注
做几个车轮去买尼龙棒车.
你真想DIY就做橡胶的.做模具,买生胶,加热压紧...

楼主:
尼龙?能不能普及一下?

网友:
用废玩具塑料就行。
只是过程中会有副产品——二恶英,家里不要玩。

网友A:
用做假牙的牙托粉

用做假牙的牙托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做假牙的牙托粉

牙托粉贵吗?那里有卖?怎样浇注?

网友:
卖牙科医疗器械的店就有买,分热凝和自凝两种

引用 网友B:

牙托粉贵吗?那里有卖?怎样浇注?

卖牙科医疗器械的店就有买,分热凝和自凝两种,都很便宜,自凝的牙粉加溶剂拌匀成糊装,浇进模具就可以了,自己会凝固。热凝的比较麻烦,要加热才会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