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LAMA V3 为什么加速加不起来

楼主(2009-02-17):
发射和接收通了后 飞机上的红灯变绿 然后加油门 才加了一点 浆开始转了 绿灯就变红了
但有时候加油门 浆的速度慢慢上去了 但还没有达到起飞的速度 再加油门加速度 绿灯又变红了 就是信号断了
是怎么回事啊???
遥控器
和飞机的
电池
都充满电了 而且原来我用的都是好的 怎么突然变这样了
求高手指点下 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首先LZ用的不是原装电池 若符合了这点 给个结论 电池C数太小

网友B:
感觉应该是电流不够

楼主:
飞机就是在论坛上买的二手 问题是为什么刚买回来还可以 也没什么摔机的情况 再一试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两百多块的东西才用了没两天 都没飞两回就这样了

网友C:
检查电机铜齿可能松了。

网友D:
象电池问题或四合一问题

楼主:
恩 有可能 昨天又好了 拆了拆 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E:
换个电池试一度

网友F:
我也觉得是电池问题

网友G:
我也觉得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