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DSX9配合AR6200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2-18):
如题,对上码之后拔对码线,断电再通点,然后试机,电调有唱歌,但是打舵没有任何反应,陀螺的灯也不亮,反复几次也是如此!
是什么原因?是不是DSX9使用6200要另外设置?或者对好码要怎么设置才起作用,请各位指点指点!在下感谢!

网友A:
6200和其他型号的DSM2接收机, 对频方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你的6200的接受上的指示灯状态显示正常吗?

楼主:
正常啊,插上对码线通电就闪烁,对好之后橙色灯长亮,卫星接受也长亮
另外我用35A电调3S的电源给6200供电好象不能对码,指示灯很暗,也不闪烁,但是照说明书的方法用接收电的方式对码就一切正常,奇怪啊。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09-08-06):
对码完再开机不要开油门锁定 然后把油门放到最低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