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200不好飞的原因,研究中。。。。

楼主(2009-02-18):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现在的火狐200悬停的时候很稳了,但始终觉得不容易飞,打舵量明显比450多。今天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飞机在打舵时飞的方向不是完全的正确。

例如当我打右舵是,飞机不但往右侧飞,还向前飞,再打左舵校正,飞机再向前一点,一个来回下来必须再打后方向舵校正了,,,,在我的450上飞没有这种现象!

请高手进来指导一下,看该调什么地方才能让飞机的方向跟打舵方向尽量一致。。。。

楼主:
把飞机拿在手里观察过大浆和平衡翼的倾斜情况,的确是出现打右方向舵,浆向2点钟方向倾斜的现象。。。。。

以前看到过有这类问题的帖子,可惜我找不到啊。。。

楼主:
再说清楚点,十字盘的运动方向是正确的,没问题。

网友:
注意二点!

一,如楼上所说斜盘往一侧倾斜的角度是否正确.

二,油门由低到高注意观察斜盘由低到高运动时是否始终是保持水平.

网友:
慢慢推油门 注意十字盘是否再任何时间都保持水平

网友:
舵机的一致性可能有问题,十字盘不是处于水平位置

网友:
也许是尾桨的推力不够?

楼主:
舵机的一致性一般啦,再推油门过程中十字盘基本算保持水平,这个影响不大,从急推油门飞机不算飘可以看得出来。主要问题是悬翼的倾斜方向基本跟打舵的方向有45度的延迟,如图所示。这样就造成飞机操控中不是往一个方向调整,而是往如图中的方向飞,也就是说调整一个 方向就要打两个方向的舵才能达到目的,所以就不好飞了。。。。

网友:
十字盘不是处于水平位置

网友:
要么就是舵机行程不一致 中立点微调试试

网友:
试试把左右两个舵机换位看看吧。

网友A:
是不是相位器的角度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相位器的角度不对

就算是角度不对也没得调呀!

网友B:
我朋友的火狐还从没飞起来过那@!

网友:
这个可能和旋翼头设计有关系!
如LAMA V3也飞不出很直的一条线!
可能是十字盘的3个点,角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的火狐还从没飞起来过那@!

我的是可以飞的很稳,就是动作不准确。。。。。有空交流吓啦。。。哈哈

楼主:
目前严重怀疑是斜盘舵机的行程或则线性不好,用眼睛看都觉得有点误差了。。。。

可惜手上没有舵机换上去试。。。。郁闷中

网友:
左右打副翼时,十字盘应该沿着前后纵轴(假象)水平翻转,如果纵轴也在前后做跷跷板;就会发生指东打西的情况。俯仰时类似:十字盘应该只沿着左右横轴前后反转

是不是120度的ccpm设成90度或者140度的ccpm模式了

网友C:
唉!不知是什么问题,我的DY-101陀螺仪根本用不了,也没有出现LZ所说的现象,看看我用GWS的PG03飞的火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不知是什么问题,我的DY-101陀螺仪根本用不了,也没有出现LZ所说的现象,看看我用GWS的PG03飞的火狐吧。

101陀螺在这个价位还算不错的,没有什么漂移,只是急加油的时候反映不够快。

我的 火狐比LS的还稳,几乎可以一动不动的悬停。。。。。呵呵

就是方向不够准,相位有偏差,仔细观察舵机的动作,感觉线性非常不好,ELE的舵机啊。。。

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好方法了,没有舵机换。不知道跟尾浆的旋转方向有没有关系,我的是顺时针转的,跟450的方向相反,找个时间掉个方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