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A123这么热,我也刚组好的一组,顺便抓了2张曲线图,给有兴趣的朋友参考下...

楼主(2009-02-18):
因为是第一次组A123,所以电池没有包装,等试飞了在重新包下吧,

没有穿衣服的A123,骨感不错吧,哈..

没有穿衣服的A123,骨感不错吧,哈..

楼主:
放电曲线

因为是事先充好了,所以先看下放电曲线.放电0.8A

开始平衡的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看压差线,很长一段时间都在10MV上下波动,说明这段时间放电时,6节的压差都是很小的,当放电容量接近2000MAH时,
看我圈的红圈,各节电压线开始分离,压差直线增加.而且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点我想已经不用说明什么了,,,,看第1,5节就能看出来了,说明这2节的
容量上稍微逊色了些.但是已经快释放到2000MAH的容量了,已经很不错了,先将就吧,,,

总释放电量2139(如果1,5性能在好些,释放2200是没问题了)

楼主:
充电曲线

由于刚放完的电池电压会回升,特别是在放电最快速降的那1,5节,回升速度会比正常的要快些.从700MV的压差,到开始充时间,已经降到365多MV的了,所以充电压差是365MV开始.
充电电流我设置了5A.大概100W功率,实际显示最高到110W了,
主要注意开始和结束的压差变化,

开始由于放电原因,各节电池的压差过大,1.5节电压过底,但是上升也快些.在5A的大电流充电下,在不到4分种3.3V时,压差已经基本快持平了.基本保持在10MV以下波动.
到最后的4.4V开始,压差又一段直线拉升过程,电流也垂直下降,开始进人平衡状态最后压差线在7MV水平一段时间,充电结束,最后的平衡是完成了,

网友:
我也来了

楼主:
4楼被占,,,老哥们呀,,,动作真快...

说下第一次组电池的经过(由于是第一次,并非经验哦. )

电池弄了10几个,,,,由于是本地买的,当时就和JS妥协,组合不行的可退...

1:放电,设置统一电压.由于是没有焊接的,所以都是单个放的,没有其他的高W数放电设备,那个叫慢呀(痛苦中煎熬)
2:充电:等全部冲完,看电池充进去的容量和内阻(越小越好).然后做一个参考标准.把那几个电池拿出来.放个一段时间.让电池自放电
(当然充满要在放一次,挑下放电容量一致的)

由于是旧电池,以上操作可重复几次最好,这样也会标准些.....(我偷懒...1次都已经把我弄的够戗了)

3:在把挑出来的电池测量电压,看电压回落情况,把电压最接近的进行组合就可以了.

4,,,我实在不想做了,,,,其实就是看那个放电曲线,,,或用大功率设备放电,不行的换掉,在组合,,,,

这样一组完美的A123电池组就诞生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的是3S

网友:
X6plus 的随机软件 不错。x6可不可以用啊!

网友:
LZ,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什么软件呀????

网友:
串联镊片太小了

网友:
老大的,帮顶

                                         中山蓝雨

网友:
X6Pro的软件……真羡慕

网友:
又多了一个好工具

网友:
学习了。请ld上些使用效果来看看,最好是几次以后的结果。

网友A:
LZ能说下怎么焊吗,我怎么焊都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说下怎么焊吗,我怎么焊都焊不上、、、、

我这个上边的点焊片都在的,所以没有说不好焊的问题

网友:
谁有B6可以用的软件吗?给我一份好吗?谢谢

网友:
羡慕你有那么专业的设备 我只有万能表一个

网友:
测试 A123电池,我的Hypirion充电器可派上用场了, 支持2路同时 10A 的充电和放电。10几分钟就可完成对2块电池充电或放电电池测试。性能很快就可以一目了然,确实方便多了。

网友:
看来我的焊功还是不错D

网友:
学习、羡慕、咨询IMXAB6充电器好不好?

网友B:
感觉电焊的接触面不够大,我把全部都撕掉再锡焊,那是相当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焊的接触面不够大,我把全部都撕掉再锡焊,那是相当的好

真的吗,下次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5783看来我的焊功还是不错D

这位朋友是怎么焊的啊,我的怎么就焊不上去呢,用的50W的。锡就是焊不到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朋友是怎么焊的啊,我的怎么就焊不上去呢,用的50W的。锡就是焊不到上面!

要1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朋友是怎么焊的啊,我的怎么就焊不上去呢,用的50W的。锡就是焊不到上面!

看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thread-277980-1-3.html    我也是刚掌握的,可只要弄成一个以后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
 朋友买来的组成4S 飞450飞悬停 一下子就下来了

网友:
我的3s450悬停9分钟。

网友:
用35W内热式电烙铁就足吔!

网友:
切不可用砂纸去氧化层!用断锯条为宜。

网友:
涂点焊膏就行,35W足够。(焊锡膏是酸性,焊完毕后记得用乙醇或者甲醇或者就是湿布搽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