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2.4G的请进,请教这个东西能否为2.4G摇控作功放

楼主(2009-02-18):
各位达人,请教这个东西能否为2.4G摇控作功放   ,以前我是用来作2.4G路由器的功放的,因为自己不懂,怕烧掉摇控所以没试,查看旧帖,2.4G的控功率大都在100mw - 200mw , 如果这个可以用上,功率放大至500mw , 会否增加摇控的有效距离.

网友:
2.4G是双向的,光增加发射机功率没用。

网友:
目前2.4G的距离肯定能满足一般的飞机模型使用了.没有必要增大功率,

而且像LS所说,接收机的灵敏度也很重要.

网友A:
2.4g遥控器是双向的吗?我记得国外对航模的要求很严格,其中一条就是接收端不允许发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遥控器是双向的吗?我记得国外对航模的要求很严格,其中一条就是接收端不允许发射信号

确切的说是“国内不允许发射信号”,但是2.4G是个例外。而且对频要求一定是双向的。

楼主:
看来没戏了,本想应用在FPV上。

网友B:
国内的2.4G也是单向的,(国外的也是)

这个理论上可用, 不过由于2.4G的特性,并不会增加多少距离, 估计可以达2-3km,视发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2.4G也是单向的,(国外的也是)

这个理论上可用, 不过由于2.4G的特性,并不会增加多少距离, 估计可以达2-3km,视发射位置

不会吧?

就拿ASSAN做个例子,接收机不开机的时候你去看看发射模块上的LED,开机以后再看看是什么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没戏了,本想应用在FPV上。

FPV的话2.4G的控基本上没戏。

你是不是打算用2.4G视频模块?和遥控信号会相互干扰的。

网友:
建议最好不要用。弄得整个飞场其他人都飞不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B:
如果可以用于wifi, 就对别人没有影响

网友:
具体原因就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用于wifi, 就对别人没有影响

2.4G的视频模块好像是全频带覆盖的,据说对于遥控信号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2.4G的wifi有相当完善的DSSS方案。如果你观察wifi连接,你会发现它相当智能。不单单有6个信道,在遭遇干扰的时候能够自动的降低传输率……

大多数的2.4G控离这个目标好像还差得很远。

网友:
对遥控器来说对码时是双向的,平时是单向发射的
接收机发射信号没有功放,只能在近距离和遥控对码。

这个东西应该可以给遥控器用

网友:
光有发射你接收咋解决啊,wifi路由信号好多协议,你接收机上还有装个无线网卡吗

网友C:
用来作2.4G路由器 的肯定可以用的.

补充一下,在工作也是双向的,跳频、速率等协商机制必须要求双向。

网友(2009-04-26):
引用 网友C:
用来作2.4G路由器 的肯定可以用的.

补充一下,在工作也是双向的,跳频、速率等协商机制必须要求双向。

这个不是控也不是路由!是功率放大器而已,怎么扯协商上面去了?协商是控和接收之间来完成了,这个只需要把控发出来的无线信号放大而已。举例来说,你不至于要求扩音机自己会唱歌吧?或者你想让放大镜自己凭空显示图像?当显示器来用?
一个严格设计的2.4G遥控,是不需要双向通讯的!对码是由发射机来发出对码信息,接收只需要照着信息来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
用RF2126做个更大的,1W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犯法,而且发射机功率增加10倍不如天线稍微弄好一点点。。。。。这个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