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看旧床

楼主(2009-02-18):
C618K-1 ,原沈阳3床厂产的,我们当地也有,同样5层新,重1吨。估计5500元能拿下,达人看看,值吗?新中毒者求助。
借用图片:
http://www.dyjjxx.cn/product.asp?id=2188

网友A:
18车床能加工较大工件,关键是要看导轨、丝杠不须大修或更换最好。床头箱无大的损坏,齿轮无严重磨损,花键轴与齿轮磨损间隙不能过大,挂轮及架完好。如果上述情况糟糕,维修的成本将很大。其他方面经修整、刮腻子、喷漆,自己用或对外加工,毕竟是C6系啊。

网友B:
这价格如果导轨磨损不厉害的话肯定值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回复.
我是辽宁的,本省内就有这样的床子,但不在一个市.
价格觉得不贵,但床子的损坏程度\运输\家里的放置也都是问题,很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