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电机使用问题

楼主(2009-02-18):
买了方舟勇敢驱逐舰套件,获赠送两个TURBINE550M
电机
,请问该电机的技术参数是多少,你们几个系列的电机DIESEL,TURBINE,JET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不知道,抢个沙发!

网友B:
DIESEL系列是低速电机,给慢船用的,比如一些民用船。
TURBINE系列是中速大功率电机,主要给大型军舰用。
JET系列是高速大功率电机,适合高速快艇用。
最后的字母如果是M就表明是MABUCHI代工的,J就是JOHNSON代工的,如最后一个字母是F,表明是自带冷却风扇的。

楼主:
了解了,感谢回复!

网友C(2009-03-27):
看了,还是不懂!

网友B:
原帖由
pykiev
于 2009-3-27 13:55 发表
看了,还是不懂!
没有关系,等你具体做哪条船的时候,再帮你选择。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用有刷的

网友B:
有刷无刷各有好处,无刷有几个最大的弱点:怠速响应不如有刷,价格太高。
无刷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上极高速,但是这个优点 对于仿真船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E(2009-07-18):
TURBINE系列装军舰用还要减速吗?

网友B:
基本上不需要减速了。

网友E:
3K鲨
另问是否可以单卖散件,如船壳,电机,轴系,螺旋浆,遥控,腐蚀片等等

网友F:
LZ从订货 到 货到手要多少时间?

网友G(2009-09-28):
其实玩仿真船还是有刷电机好,上次我从晨飞航模那买的有刷,效果就很不错

网友H(2009-10-31):
无刷用在仿真船是一大浪费.

网友I(2009-12-09):
有刷电机的干扰比无刷大
我的船用540有刷干扰的遥控器失灵,但换成无刷就没事情了。

网友E(2010-06-09):
1:150斯普鲁恩斯,114CM长14CM宽,双浆双电机,应该用什么电机?

网友E:
买了2个380的,店主的介绍如下:
内部可以看到做工一流 耐用
轴直径2.3毫米 出头长度:13毫米
日本品牌MABUCHI 380电机 380马达,动力好,做工非常不错,
适合模型及电动工具使用的7.2V大功率电机.
7.2V时18000转,0.53A
电机上二排字:
RE-380SH
RN546614
店家说是7.2V,但看到有些说3-12V都能用,用6V稳压点试试,感觉力量不打
在1:150斯普鲁恩斯,114CM长14CM宽,双浆双电机上用够不?

网友(2010-09-25):
引用 网友B:
有刷无刷各有好处,无刷有几个最大的弱点:怠速响应不如有刷,价格太高。
无刷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上极高速,但是这个优点 对于仿真船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对像真模型和车模来说,无刷的线性远高于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