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帮忙 KT 3D机的设备该如何配?谢谢

楼主(2009-02-18):
请帮忙 KT 3D机的设备该如何配?谢谢

网友A:
2208 1200kv +8060+20A 电调
3S电。运行6分钟。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已经有了个2212
2212 100kv +1047+20A 电调
3S电。行吗

网友B: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 算算理论速度可达90公里哦!飞KT我想怎么都成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忘说了!是1400KV的电机。 还有理论速度算错了!!

楼主:
怎么我用1100MAH的电池 3S的 只能飞二分半钟?2212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