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人加新菜鸟进魔界

楼主(2009-02-18):
本人从小爱好小制作,现准备加如魔界.潜水N久,看了老鸟们诸多建议发现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新手还是无法抉择,准备从LAMA开始,但无法选择是LAMA V3 V4 V5该选择那一种?希望大鸟们多指点

网友A:
 越往后越贵,个人推荐v4

网友B:
为什么不从004开始呢?

网友C:
V4吧 好看

网友D:
俺和楼主一样,看了这么多贴子都推荐LAMAV4 今天一问V4缺货。郁闷啊,各位大哥们还推荐使用什么JJ上手呢

网友:
我也是新手和你一样呵呵!不过潜水多日给你点小建议!都是坛子里看来的呵呵!自己总结和顿悟的!呵呵!
LAMA的V3V4机子好像就是比玩具强一点貌似到手微调一下就可以飞比较容易控制!如果开始就着急飞的话是首选!机子是共轴双旋翼的比较好控制!
E SKY004好像就比LAMA困难点,因为是单旋翼,但是它的结构和控制方式更接近高级点的450级别的飞机,自己想起点高点以后深入玩的话应该是首选!
这两种机子都相对便宜点全套到手的话价钱应该在500左右!
总结一句话就是LAMA就是好点的玩具,E004是初级入门!
我也是菜鸟一个都是我自己的理解,有老鸟看见别见笑啊!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E:
回楼主的话~~机子建议选V3 首先 我个人认为V3还是比较耐炸的~~V4壳比较脆~
如果V3换套耐炸装备基本是炸不坏了
第二 V3比V4维修方便很多~~虽然主要结构都一样但V4毕竟有壳 调试要拆下 麻烦!V3比较简洁
第三 V3散热比V4好不少~~
第四 建议你还是先拿LAMA练手~ 004别想了~ 004要比450难飞一点~~ 因为你前后左右都没搞清 如何能飞004呢?004维修复杂 摔坏了 你一个人是很难修的了
第五 改正前楼友错误 004和450虽然操作手法差不多 但是结构根本不相干了 一个是传统10字 一个是CCPM 差别很大
要知道450的螺距是可以改变的
LAMA 应该不属于比较好的玩具了 这个看个人理解吧 我认为玩具比LAMA会难飞~~LAMA应该是高手的消遣娱乐的产物 新手的宝贝~

网友F:
雷鸟!+模拟器! 怎么炸都不坏的强悍JJ!~

网友G:
450.玩这级别的机可让你学到调机修机。004飞得好的人到飞450不一定飞得好!不过见人见智,如果不差钱就直上450吧!

网友H:
我也新人
之前买了004 后来卖了
我要重来
我要450
  但是我不知道买哪机子

网友D:
我也是忧郁来忧郁去的,不知道到底是买004还是lama v4 看着介绍lama v4貌似很容易上手,但是俺也很想挑战一下难上手一些的产品,本人在想要是买了电直,就在自已屋里拉上一张网。在屋里练习这样不至于炸机。不知道各位大哥们有何意见!

网友I:
V3吧!好修耐摔便宜,入门首选,送戒指还是V4吧,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