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WK-2601控可以用模拟器吗?

楼主(2009-02-18):
华科尔WK-2601控可以用模拟器吗?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配它自己的转换线

网友:
可以的我正在用

楼主:
我也配了华科尔的线,安的凤凰模拟器,就是电脑识别不了遥控器的信号。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
凤凰模拟目前还不能兼容的,其他几款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我又安了XTR模拟器,通过模拟助手有时检测得到遥控器,有时又检测不到。进入模拟程序没有遥控反映,是不是硬件狗有问题?

网友:
换个狗测试一下看看,按理来讲,只要能识别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配了华科尔的线,安的凤凰模拟器,就是电脑识别不了遥控器的信号。我应该怎么办?

2601需要用厂家的转接线,再用单通道音频线就可以飞凤凰模拟器了

网友:
是滴,没问题

网友:
我用了单音频线还是不可以啊,郁闷

网友:
厂家是否来点详细说明资料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定了  用的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