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的晶体的频率测试电路(转) 附自做线路板 更新照片~

楼主(2009-02-18):
在网上发现一个非常简单的晶体频率测试电路图,来贴一下,给需要的人。

大家知道用石英晶体制成的振荡器其频率稳定性很高,然而如何确定晶体的频率或判断晶体是否合格、或从众多的晶体中挑选晶体已知频率是否合乎标称值等等确是一个难题。这里介绍一种校准石英晶体频率的方法,其校频电路简单适用,无论用来挑选晶体或检查晶体的好坏、或校频等均可使用。该校频电路由集成块CD4069组成,见下图。使用时首先校准测试电路,先将频率计接于4脚,将一枚标准晶体接于A、B两点间,再调节微调C1和C2直到频率计读数为标准晶体的频率值,此时测试电路校准完毕。然后从A、B两点取下标准晶体,接上待测晶体,此时频率计显示数即为待测晶体的标准频率值。若频率计显示为零,说明晶体是坏的;若频率计显示不稳定,说明待测晶体为不合格品。此种方法已被厂家用于检测晶体之用。

马上照电路图焊一个。由于没有找到可调电容,就暂时不接,先测试下看看,结果发现,接在5脚没有显示,接在4脚有显示,且显示正常。

上图看

用JR接收晶体测试:72.210MHz

测试显示24.21MHz

再用12.000MHz晶体测试,

显示12.00MHz,显示非常准确

判断:JR接收晶体实际频率为(72.210为例):72.210+0.455= 72.665
                                                                       3分频:72.665 / 3 = 24.2217MHz

网友:
顶了。请问标准频率的晶振厂家是哪里找来的

网友:
4069不是这样用的吧!~~

楼主:
没问题的,我已经试验成功了。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不错

网友A:
电路明显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明显有错误

说来听听,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B:
4069是CMOS 6反相缓冲器,楼主做的是晶振选频的环形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69是CMOS 6反相缓冲器,楼主做的是晶振选频的环形振荡器。

有什么问题吗? 主要能测晶体的频率就OK了。

网友:
用7404 也可以,注意不是5脚而是4脚
1,3,5,9,11,13 是输入
2,4,6,8,10,12 是对应输出

网友:
好东东,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吗? 主要能测晶体的频率就OK了。

完全没问题啊,这是标准做法。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LZ的电路不错,我也试做了一个,终于解决了我用最少的钱,就能测试晶体这个办法了.

网友:
支持DIY的精神

网友:
附一个CD4069反向器的引脚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