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DS520的问题

楼主(2009-02-18):
GP750+DS520用在450上一直都锁不好尾。。。不知道为什么

GP750最后一个设置,小飞机250 450用红灯,500以上用绿灯,不知道DS520在450上用红等还是绿灯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锁不住尾的问题呢?
大大些帮忙看看吧

网友:
450系小飞机,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750+DS520用在450上一直都锁不好尾。。。不知道为什么

GP750最后一个设置,小飞机250 450用红灯,500以上用绿灯,不知道DS520在450上用红等还是绿灯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锁不住尾的问题呢?
大大些帮忙 ...

用在450上,麻煩您把750設在紅燈,並注意延遲的設定最好在50%左右

网友:
最后一项使用红灯!我用750+9257飞450,那感觉才叫飞直升机呢!感度86,真爽!!!

楼主:
谢谢了,还以为大小机型选择是按照尾舵大小选择呢。。呵呵,明天在试试

网友(2009-07-10):
引用 网友A:

用在450上,麻煩您把750設在紅燈,並注意延遲的設定最好在50%左右

向chi版主再次确认一下:
YT450 pro+GP750+DS520,需要把延迟设定为50%左右吗?

网友:
我的450pro是有設定延遲50%

网友:
谢谢分享您的飞机设定资料。

网友(2009-11-29):
不解,为什么450Pro,GP750+DS520,需要设定50%的延迟?520的舵机速度慢吗?

网友:
不要单一理解延迟,好象数码驼机不需要延迟这个观念大家一定得改,可能你调来调去就被这个延迟忽悠的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