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ZH2000控的外壳DIY一台PPM模式的遥控(带CCPM、低电压报警)(新增电路原理图)

楼主(2009-02-18):
  ZH2000的控是真的不错,我曾经将它的功率增加过,遥控距离相当的远。这是PCM的,是振华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
  不过它唯一的就是与现行市面上的PPM接收机不兼容.不过它的外壳相当的结实、厚实。电池盖盖得也相当的严密,而且改成用锂电做发射电池也相当方便;
  于是,就用它的外壳做个试验,用一个废的ESKY四通的机芯,对应ZH2000外壳的开关、晶体安装位置,自制一个电路板,将ESKY的数字编码部分的电路移植过去;
       ESKY是控是4通道的,但它实际上是6通的并且有CCPM模式,于是重新设计,改成6通道(带CCPM模式))的发射机,并将舵机反相开关、混控开关、CCPM开关设计在内部,由内部的的一个开关组来调节,省去了遥控器容易进灰的问题。

楼主:
这是ESKY四通的机芯

楼主:
这是ZH2000的机芯.测量出开关与晶体的安装位置.这样就可以在新做的发射电路板上留好位置.

楼主:
这个是对照ZH2000的原板尺寸.并参照ESKY板上的编码电路,T4VF的高频电路、ZH2000控的高频电路布局,重新设计、做的电路板.并在板上设计了控用电池低电压报警电路。
上面刚描好电路了.
这个板从切板.设计,描图用了我三天的业余时间.呵呵.搞得每天晚上都是12点以后才休息.

这个可是纯手工制品哦.

楼主:
不知大家用的是什么方法描绘电路板,可能用的激光打印机碳粉多些,我的方法不用油漆,不用激光打印机,用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

这就是大家常见的油性笔,它有两个笔头.一个是细头,另一面是粗头,描绘电路图最好了.

网友:
LZ是激光打印再热转移再腐蚀的吗?

网友:
记号笔描的吧? 10几年前试过,腐蚀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是的,也称记号笔.不过大家对使用它的方法可能不太对 .
如果用三氯化铁刻蚀板,这个用油性笔描绘的图一定要做个小小的处理的.

楼主:
用什么呢?
用它.

描绘好的电路板,一定要用它处理一下的.不然,刻蚀的效果要差得很.打开电吹风的大热风挡.对用油性笔描好的电路吹3分钟.才能放入三氯化铁的溶液中的.

楼主:
这个是三氯化铁,我这里购的价是18元,不知其它地方多少钱.

楼主:
这是用三氯化铁1份.水2份的溶液.里面是经过热吹风处理过的板.正在刻蚀中............

注意:   刻好后,一定要马上用清水将板冲洗干净.

楼主:
这个是今天中午刚刚刻蚀好的板.

楼主:
再照一张透光的照片,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这种做电路板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对于自制一些电路板,如果量较少,是相当的方便.
对于不懂专业电路制作软件的人为说,容易掌握.并且做的线路板效果一点也不比热转印的差.

大家可以看,这个板上的最细的线只有0.5mm.做好后,我用放大镜查线,一根线也没断.呵呵.

楼主:
末完待续.

楼主:
先用热风焊枪将ESKY上的MCU吹下来.焊在新做的电路板上.这个贴片的MCU的管脚很密.不过焊得还好.

楼主:
再将六个通道的插接件也装上,并且也焊上去.这个件在原ESKY上是没有的,是我自已设计上去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安装通道遥控手柄.

楼主:
昨天晚上就焊了这么多零件上去.还包括板上的贴片电阻和电容.
在ZH2000壳中试安装一下,正好.

楼主:
这个控的改制.我实际上只用了ESKY上的编码电路部分,高频放大的电路参照的是T4VF上的电路和ZH2000机芯的高频电路布局.这个ZH2000的高频电路布局不错,容易布线,并且布得线比较整齐.

并且在板上已设计了控电池低电压报警电路.这个低电压报警电路的电压报警值是设计成可调的.

而且,增加了功率.将高频电路的推动管,设计成2SC2053,发射三极管准备用2SC4910或2SC2314.

末完待续..

网友:
强人啊 留记号继续看

网友:
好帖子

这样的好帖子强烈要求加精!

网友:
原理图贴出来呀。
强!

楼主:
回25楼:
我将在调试成功后将所有的参数全部标在原理图上的.

网友:
焊工了得

楼主:
昨晚上有事,白天上班,所以没做多少,先发个遥控器低电压报警器的制作原理图。这个是我做的成功过的一种。不错,用的零件好找。我改的控就用的这个电路。

楼主:
经过昨晚的挑灯夜战,终于将电路焊好了,这是放入控中的板背面的照片.

上面的舵机反相开关与CCPM及混控开关由一个八位的开关来调整.电容全部采用高品质钽电解电容.

楼主:
这个是板正面的照片,

发射三极管采用的是2SC4910.并且加装了散热片,全包法.为了有效散热.

楼主:
这个是在板上集成的控用电池的低电压报警装置.可调电阻用的是精密可调电阻.蜂呜器用的是电脑拆机的.

楼主:
电路板已做好了,下步开始调试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只有调试好了,控的性能才能达到最佳.

末完待续.

网友(2009-03-31):
高手啊!我对电路不通!机械还行!以后好请教了!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的ESKY控是哪年产的(编码发射一体板),有这么多的功能??
手头也有一个05年买的控,带个飞翼用的混控开关,电路板也是一体的,板的样子跟楼主的大概一样,只知道在19脚加个电阻,多了个5通的开关通道,不知道有没有6通和CCPM那些,还望楼主指教指教

楼主:
前面讲的这种板有CCPM,我在网上见的有人讲有.
后来经过我的试验,的确没有这个功能,只有一个左右手互换功能,没办法,最后又在网上购了一个坏的信号板与高频片分开的那种0404控,把那上面的MCU换上去就成了.这两天才刚搞好,到时贴个图上来.并把相关的电路图也贴上来,呵呵.

楼主:
这个新的0404的MCU的19脚是个比例通道.

网友:
高手高手,很久都没见人自己腐蚀电路板了,呵呵,
zh2000控的工艺确实比后来100元那种好得多,起码发射电路线圈里面安装了磁芯,
我曾经测试过这种控的距离,不拉天线的距离达到了200米,全拉天线轻松可以达到1公里远,(二代100元那种全拉天线地面测试距离也就二三百米)相当的强悍,但是正因为太强悍了,近距离的时候竟然有轻微的饱和阻塞现象,哈哈。
看了楼主的帖子,突然有了一种冲动,把我那两台zh2000的控修好,留作纪念。
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
楼主···这个也能DIY???!!!
太牛了啊···
我看了就晕···

网友:
高频部分是拆了以前的电路重新布板原样装上吗?这样不调试可以吗?

楼主:
回40楼,高频不是用原来的电路,
这个是参照T4VF的高频电路,然后参照ZH2000的电路布局来重新设计的.必须要重新调整才能用.主要是要调频率和频偏.
这个电路只用了ESKY0404的数字编码部分.

楼主:
前几天,我的相机被朋友借走用了,等还相机后,把做好的控,照个相片上来,顺便把电路图的参数公布出来.

楼主:
下面公布0404控的编码部分电路图:

注:5#~8#:是手柄的反向开关.

楼主:
再公布高频部分的电路图:

楼主:
这是已做好的控的内部电路板,已装入控中

楼主:
这是已装好后,加装了软天线的控的图片.我这里没加装3D和销尾开关,主要是没有买到这种扁柄的专用开关.等买到后再加装上去.

楼主:
为了方便记忆,在电池后盖上贴上个便条.

楼主:
这个板是新版的0404控上的编码部分的板,板上零件已拆.用在新做的控上了.呵呵.这种类型的板上有以上的CCPM\3D\混控\锁尾功能.

楼主:
到此,这板控已基本做完了,就等到搞到那种扁柄的遥控器专用开关,加装上去就完全搞好.

现在买一个控也很便宜.做这个控主要目的是了解控的基本原理,其实,遥控器并不复杂.我原来对遥控器也很默生,当然在一位李工程师的帮助下,了解了不少关于控方面的知识,在这里专门感谢他了.

网友A:
呵呵 能把我的老振华PCM 2000 型四通加通道么?

一发两收 飞汽油机动力伞 很稳定 就通道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发两收 飞汽油机动力伞 很稳定 就通道少。

费用好说。挺喜欢的。

朴实稳定够用。

照片

楼主:
呵呵,原来是感觉通道少,我原来改好了一台ZH2000的两型的机子,主要是增加了控制距离,现在能达到450米左右。
并加装了四个通道,现在是八通道了。
注:是完全的八个通道的,接收收机上面接八个舵机,全部能比例控制。
电位器用的是线性的电位器,是从标准舵机上拆的。
频率是72MHZ的,这个做船最好了。不过你的ZH2000的1型的控我还不知道是否能改吗。可能要请教一下振华的工程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原来是感觉通道少,我原来改好了一台ZH2000的两型的机子,主要是增加了控制距离,现在能达到450米左右。
并加装了四个通道,现在是八通道了。
注:是完全的八个通道的,接收收机上面接八个舵机,全部能比例控 ...

您问问好了 能改最好。

等好消息。

楼主:
54楼.你好.我已问了.这个ZH2000的1型的机子不能改成八通..

1型的可以加第5通道,开关通道,且可以设为高低电平式输出或脉冲式输出。

板子上好像有个孔位,
但时间太长了.具体位置已记不清了.所以请你最好照个相片来.我再请振华的工程师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54楼.你好.我已问了.这个ZH2000的1型的机子不能改成八通..

1型的可以加第5通道,开关通道,且可以设为高低电平式输出或脉冲式输出。

板子上好像有个孔位,
但时间太长了.具体位置已记不清了.所以请你最好照个 ...

好的 ,加五通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