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个问题:距离测试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2009-02-18):
Wk2801说明书里有距离测试功能,打开这个功能后远离机机30米,只要测试舵机无异常就认为系统正常。

弱弱地问个问题:距离测试是怎样实现的?
距离测试是将发射机的功率下降多少倍后的测试?
实际系统可靠接收距离是多少?

华科尔公司是否有在不同环境下进行测试可靠遥控距离? 如空旷的田野或城市高楼群里的可靠距离相差多大。
强烈建议公司能给个测试数据出来。

顺便说一句:看完Wk2801后,感觉终于看到一个是由懂中文的人写的遥控器说明书了,说明很详细,简单明白。遥控的功能设定也很合理,容易理解。
相比以前看到的那些诸如6EXHP控的说明书,好的确实不是一点。

要是WK2801控里的菜单也是中文该多好哈!

网友:
天9就很好啊,全中文

楼主:
顶一下,希望版主或公司技术人员能提供有关信息!

顶一下,希望版主或公司技术人员能提供有关信息!

网友A:
说道关键问题的时候 walkera2009 就不来回答了,

哈哈!!!

30米!!!

哈哈哈,笑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Wk2801说明书里有距离测试功能,打开这个功能后远离机机30米,只要测试舵机无异常就认为系统正常。

弱弱地问个问题:距离测试是怎样实现的?
距离测试是将发射机的功率下降多少倍后的测试?
实际系统可靠接收距 ...

摇控器里的距离测试是这样的,打开这个功能后,按照发射功率正常值衰减后测试得到的距离,关掉这个功能后其实际距离会超过20倍左右。这个功能主要是用于测试距离时不用跑得太远就能知道大致受控距离。
另外在地面测试的距离与在空中实际受控距离也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道关键问题的时候 walkera2009 就不来回答了,

哈哈!!!

30米!!!

哈哈哈,笑死人!

Wk2801的最大遥控距离只有30米?你觉得这是可能的吗?

兄弟,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再笑也不迟哈!

不然这个世界会有太多让你能笑死的东西。

不知兄台使用的是何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