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F9工程模式怎样进入

楼主(2009-02-18):
请问FF9工程模式怎样进入,还有里面都能设置哪些参数?
怎样操作才能进入工程模式?

楼主:
按住四个键,然后开机。

网友A:
原帖由
飞车
于 2009-2-19 07:48 发表
按住四个键,然后开机。
按那四个键啊

楼主:
你认为FF9还有几个键?

网友B:
记得是同时按左面的两个键吧

网友A:
我按了根本没有进入工程模式,那是改手的模式,和改字体的模式。

网友C:
是插储存卡那里,我忘记是那2个脚短接之后开机,就是工程模式

网友D(2009-05-10):
左开始数1和5号脚 短路 开机

网友E(2009-06-15):
工程模式 是设置什么的?
工程模式 是设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