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40A铂金版和普通版有何区别?

楼主(2009-02-18):
GL450用
打算换
电机
(冰峰450)时一起换电调

网友A:
铂金版支持定速,而且在定速电调中算做得很好的。
最大的优势是用的MOSFET功率管和其它所有常见的普通电调都不一样,是用的车用低内阻功率管。
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外观是不同的。而它的动力感比原来的普通版好得多。
贵是贵点,其实值不值就看自己追求什么了。

网友B:
飞了下150A的,感觉是还不错,等开了定速再测试测试

网友C: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39710&highlight=
((雷鸟航队-江鸟店))好盈“铂金”和“飞腾”的差异

楼主:
什么叫定速?
能简单举例说明一下吗?

网友D:
就是把速度恒定吧,字面上可以这么理解,实际没用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