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用450电池X2的问题

楼主(2009-02-18):
这样用的话只是飞的时间短吗,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建议不要超过3分钟。

网友:
跟450的一样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超过3分钟。

为什么啊?

楼主:
弄得我好迷糊,看来450电池还是出了换6S1P吧

网友:
我用2X 3S串联,普通 航线 一般是9-10分钟

我用飞越电显改装的带叫, 插在性能较差的一组上

网友:
8分钟航线应该没问题,3D不敢,怕空中2组3S电池分家,总是绑不紧嘛

网友:
补充:3分钟是IDLE.

网友:
2200mah 飞3d会挂得很快的,我都挂了3组了,
最好还是2600mah的,如果用来练习的可以用a123 ,这个电池很耐操的,不怕过放和过充(本人试过充到4。8v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