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疑问

楼主(2009-02-18):
本人是个新手,刚刚买了GY401+S9257并马上换了,可当我一加油,JJ还没起飞,就不断的在地上打转。。。。。请高手教路

网友A:
造成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原因
楼主先查一下 陀螺的正反向开关吧!
顺便调整一下中立点!

网友B:
陀螺仪反了吧

网友C:
看看皮带是否装反和陀螺仪上的方向开关

网友D:
1、验证正反向开关是否正确
2、其次按照说明书对中立点进行重新设定
3、调整感度,主要看向哪边转,如果向左感度过低,如果向右感度过高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大哥意见。

网友E:
想问个问题,401和611的差距在那里,差了不少钱呐。